搜原点 如果PLC过冲 如何自动微调返回

楼主(2011-09-29):
搜原点 如果PLC过冲 如何自动微调返回 比如用ORG搜原点 结果原点过了 如何可以使其继续微调回原点 !谢谢啦 当然没有超过最外面的限位感应器!

网友A(2011-11-26):
不懂PLC可能帮不了楼主

网友B(2012-02-16):
脉冲补偿设置下就好,看看你是正补偿,还是付补偿。很简单的

网友C(2012-06-02):
设置补偿值,或者在原点之前加原点接近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