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的容量?

楼主(2011-09-29):
一直对这个问题比较迷糊,请牛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就是变频器能出多大的力。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就是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B:
与变压器容量意思差不多,容量应该大于额定功率。

网友C: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主分接下视在功率的惯用值。在变压器名牌上规定的容量就是额定容量,它是指分接开关位于主分接,是额定空载电压、额定电流与相应的相系数的乘积。

    绕组的视在功率和绕组的额定电压一起决定额定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