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形接法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1-09-29):
请问电机星形接法的电流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怎么算      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按电机名牌接线,额定电流名牌上有;

网友B:
额定电流看铭牌。

实际电流用钳形表。

网友C(2012-02-08):
星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1、732倍,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三角形接法: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1、732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星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1、732倍,相电流等于线电流。三角形接法: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1、73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