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汽车衡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1-09-29):
    在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计量工作的准确度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息息相关,作为一种计量准确、称量速度快、使用方便的计量器具,电子汽车衡在称重计量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内部物流周转及对外贸易的第一道关口。但由于电子汽车衡使用频率高、使用环境差,加之使用不当,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以我从事多年检定、维修衡器的工作经验,简要分析电子汽车衡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一、工作原理
    电子汽车衡是由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接线盒、秤台等部件构成,是把秤台上的重物在重力作用下经传感器电桥产生变成输出与称重数值成正比的模拟信号,再由仪表过滤放大,转换变成读数到仪表窗口。
二、故障分析及处理
    电子汽车衡发生故障时,首先要找出故障部位。故障部位一般为两大部分:一是显示仪表,二是秤体。最简单的方法是借助模拟器来区分故障来自仪表部分还是秤体部分,使用方法如下:将称重显示仪表背后的信号线插头拔下,将模拟器插头插入,接通仪表电源,观察仪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则表明称重显示仪表没有问题,故障在秤体或接线盒;如果工作不正常,则表明故障在称重显示仪表或供电电源部分;如果秤台故障,可先检查限位装置,限位装置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检查限位装置限位间隙是否合理,一般距离调整为2mm~3mm。随后再分步骤检查:(1)接线盒,现检查接线盒有无水汽侵入,如果有水汽用酒精擦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干;查找接线有无短路,同时检查各导线与地线或信号电缆外层不锈钢屏蔽线有无泄露和短路。(2) 传感器,查找传感器故障如下:在接线盒内用万用表去检查正激励和负激励间电阻值,其阻值大约为400Ω/ 传感器数,用万用表测量总输出端的正输出和负输出之间电阻,其阻值大约为250Ω/ 载面数。如果发现阻值不对,按下一步继续查找,逐次断开传感器,用上述方法测量正负激励端正负输出端间阻抗值,查处损坏的传感器。如果这个步骤查没问题,则按下步继续查找,将砝码依次放在秤台各个截面的传感器角上,查出坏传感器或者脱开传感器的+si、- si 端,在不通电情况下测电阻值应在350Ω 左右。
三、案例
     案例一,一台30 吨电子汽车衡称重时发现偏载误差很大,物料放在秤台上不通的地方显示重量值相差200kg 左右,而且重复性很差,同样的一部车两次上磅,结果有60kg 误差。故障分析:这种现象显然是秤体方面的原因,检查重点是秤体杂物顶住,限位装置是否顶住秤体以及传感器是否损坏。经检查秤体下及周围无异物顶住,限位装置正常。进一步检查传感器测量四个传感器的各抗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输出电压也正常,用20 吨砝码测偏载时发现有一个角显示①
19620kg,其相邻的三个角分别为:②19940kg③19980kg④19980kg,由此判断①角传感器损坏,更换该角的传感器后,称恢复正常。
案例二,一台50 吨电子汽车衡,工作中经常出现信号有时中断有时好、仪表显示汽车一上秤台时就出现错误或欠载的符号。
故障分析: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后,检查信号电缆,因显示仪表和秤之间通过一根七芯屏蔽电缆来连接,该电缆永来给称重传感器供电又用来传输传感器接线盒的输出信号到仪表,检查发现连接仪表的信号线被老鼠咬伤,时断时连,汽车上磅时产生震动时,仪表就显示不准了。将电缆端剪断,重新剥线焊接信号线接头。故障排除,秤恢复正常。
    案例三,一台60 吨电子汽车衡仪表显示不稳定显示值在跳动,而且同一部车上磅时,相同的物料多次称重,结果都不一致。
故障分析:先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有杂物,限位是否过小。一切都良好后,拨下仪表背后信号线插头、接上模拟器,仪表工作正常。说明仪表没有问题,故障在秤体方面,检查信号线插头和接线盒中各接头都没问题,怀疑故障在称重传感器测量阻抗输出电压均正常,于是采用脱离法,打开接线盒,逐一脱离开1 号-6 号各传感器的连接线,当脱离到3 号传感器角时,发现该角传感器已坏。更换该传感器后,秤恢复正常。
    电子衡器发生故障原因多种多样,在检修时只要对故障现象认真分析、判断,耐心检查测试都会迎刃而解。汽车衡的维护很重要,每天要查看秤台、秤底及四周清洁有无杂物顶住秤体,经常检查限位间隙是否正常,接线盒干燥剂要定期检查更换,特别是称重传感器被喻为电子衡器的心脏,它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子衡器的准确性、稳定性。禁止在秤台上动用电焊,以免烧坏传感器,给企业带来没必要损失。总之,只要勤于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衡器的称重系统就会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其准确性是完全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