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无信号输出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1-09-29):
在电磁流量计的应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故障,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仪表无流量信号输出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1.原因分析
  这类故障在使用过程中较为常见,原因一般有:
  1)仪表供电不正常;
  2)电缆连接不正常;
  3)液体流动状况不符合安装要求;
  4)传感器零部件损坏或测量内壁有附着层;
  5)转换器元器件损坏。
  2.解决方案
  1)确认已接入电源,检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尝试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判别其好坏。
  2)检查电缆是否完好,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液体流动方向和管内液体是否充满。对于能正反向测量的电磁流量计,若方向不一致虽可测量,但设定的显示流量正反方向不符,必须改正。若拆传感器工作量大,也可改变传感器上的箭头方向和重新设定显示仪表符号。管道未流满液体主要是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妥引起的,应在安装时采取措施,避免造成管道内液体不满管。
  4)检查变送器内壁电极是否覆盖有液体结疤层,对于容易结疤的测量液体,要定期进行清理。
  5)如果判断为是转换器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就可以。
  以上是对仪表无流量信号输出故障的解决方案,还有一种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故障,如安装不妥流动畸变、沉积和结垢等,在以后会进行详细的介绍。

网友A:
1、查流量计工作电源;

2、输入干扰信号,看输出是否正常;

3、看信号输出电路与主机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B:
仪表无流量信号输出,不知是流量计面板有显示,电流无输出,还是直接流量计无信号。如果前者除了信号接插件松动接触不良外,基本上就是输出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