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老跳F0002

楼主(2011-09-29):
请教各位高手,我厂一台MM440的变频器,老是跳F0002过压故障,不知其因,向各位高手请教。故障现下如下:变频器代的负载是一台注料机(工作原理和真空泵差不多),变频器是M440/75KW的(电机也是75)。由PLC、PID控制,原正常工作在35HZ时电流只有40多安,现在工作10HZ是就跳过压。改为手动控制,吧母线电压提高到了满值,可以强工作在28HZ ,在工作是发现电流波动好大,在40-110左右的波动,看R0026的值也波动好大,在500-到600波动,有时波动的联具体的数字都看不清。HZ也在波动,但没有前两相大,在提高工作频率是就跳过压故障,在低频是工作还可以,波动不大。如排除电机和负载的故障。变频器本身有那些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了。参数设置不对,那如何设置了,(该机停机了两个多月,原来是好的。用的是V/F曲线控制)

网友A:
把斜坡时间缩短试一下!

网友B:
调搞加减速时间,也许是电容失效

网友C:
F0002 OverVoltage – 过电压
原因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超过脱扣电平(P2172)。
说明
如果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则可能会引起过电压。在快速斜坡下降或者电动机由一个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时,就可能会引起再生制动方式。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标明的允许范围内。
•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调节器必须使能(P1240)并正确进行参数设置。
•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惯量相匹配。
• 所需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说明
惯量越高,所要求的斜坡时间越长;否则,就会施加制动电阻。

楼主(2012-01-03):
感谢各位的高手的指点,问题解决了。是负载的问题造成的,按理说要跳OC故障,他却跳过压。原因是负载的变化造成母线电压的变化来不及跳OC而跳过压故障了。

网友D:
查了下F0002是过呀故障,楼主看看是不是什么负载造成的过压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