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COM2口与台达ESPLC 和M系列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1-09-29):
请问大师们,台达B系列触摸屏怎么用一个RS485COM口与台达ESPLC 和台达M系列2台变频器通信

网友A:
B系列COM2口PIN1腳+,PIN6腳-,對應接PLC RS485通訊接口的 +,-

M系列變頻器6PIN水晶接頭,4PIN +,3PIN-(從右往左數),把所有‘正‘接在一起,

所有"負"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