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恩士PLC的故障代码ERROR40如何处理?

楼主(2011-09-30):
有个基恩士的双显示面板的PLC,KV-P16R产品,现通电后上屏显ERROR40.下屏无显示;重新下载程序消除不了报警;请问各位朋友这个报警代码表示什么意思;如何处理?
因为没用过这种产品,所以很多问题一头雾水,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迷津!谢谢

网友A:
清楚内存看看,这个型号的有些麻烦,可以当简单的触摸屏用

网友A:
⊙﹏⊙b汗,清除内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b汗,清除内存看看

谢谢,

我在线将所有软元件都清零了,但是故障依然存在,无法运行。。

楼主:
上电依然是报“ERROR 40”,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B(2011-12-12):
代码40,故障描述为基本单元清除错误;发生原因为程序没有寄存,处理方法寄存程序,

你所说重新下载程序----注意要选运行方式或监控方式

网友C(2018-01-15):
基恩士PLC KV-16DR开电Error20报警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D(2018-06-07):
err20应该是电池低

网友E(2019-04-13):
KV3000,上电后报ERR55,请问该如何消除故障哦?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