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维修难题

楼主(2011-09-30):
公司有一台超声波机控制器,上电烧6A保险丝,检查后发现放大管坏了两只,BUX48A,更换后上电又烧保险,拆下电路板发现放大管又烧了两只,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哪位有经验的师傅出出招,麻烦了!

网友A:
检查整流桥,可控硅,震盒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很可能是整流桥的问题,我厂里有几十台超声波,我都遇到过好几次呢

网友A:
我这里一百多台超声波,基本上每天都会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一百多台超声波,基本上每天都会坏的,,,

     是什么原因老坏呢?

网友D:
用示波器查一查振荡发生电路及驱动电路,是否存在频率过低或波形不对称现象。

网友E:
楼主: 能否把电路图传上来,画上易坏的放大管,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的,俺就那点三角猫功夫,真的是画不了电路图,如果那些放大管子不是金属管,有限位孔,我连极性都分不出来,呵呵!

楼主:
三楼的,肯定很有经验,不如你把电路图画出来,我想超声波驱动电路应该是大同小异,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一下,我也能跟你们学点东西,谢谢!

网友B:
我厂里有40台清洗机,我帮楼主传图,我也遇到不少难题,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啊

网友B:
如果看不清楚,我把这个图分成3块给大家

网友B:
这是放大部分电路。。。。。。。。

网友B:
这是稳压部分的电路。。。。。。

楼主:
楼上的,有没有清淅点的,这个图放大后比面糊还糊啊,重来!

网友B:
将就看下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如果老是烧功率管,就要量下频率对不对,把负载去掉再测,频率对的话,还烧,就要测振盒,最后再调电流,调扫频,尽量把输出电流调稳,上下波动不要太大,,这些是个人的愚见,不过现在不搞了,今天开始换了个地方 做了

网友A:
我这有40KHZ和120KHZ输出的,,,,

网友B:
楼上的,你有qq号吗?交流下啊

楼主:
我把实物图片传上来在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B:
楼上的,你这种跟我们原来那老式的一样,我把我们新的图发你看下

网友B:
不过这是旧板子,有的元件被下下来了,那2个黄色的高压电容我们这个板子也有

楼主(2011-11-12):
这台超声波终于修好了,里面的16只放大管全部坏了,本来只坏了8只,我没有装上另外8只时通电试机,其它的8只全部坏了,测量结果是8只管子基极-发身极-集电极开路,原来的那几只是击穿短路,更换EN555,另外再换了一只2.2UF250V耦合电容,经过调试这台机就正常工作了,很汗的是,这台机前后,我断断续续地修了一个月,经理催了几次,终于修好了,我也喘一口气!

网友F:
好大的图片。。。。。。。。。

网友G:
“里面的16只放大管全部坏了,”,电源问题!?

楼主:
电源是300V整流桥,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振荡电路和扫频输出电路出了问题,导致一开机就烧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一百多台超声波,基本上每天都会坏的,,,

  鬼谷先生肯定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网友H(2020-02-17):
引用 网友I:
顶一下

这种口罩机上的特别爱烧功放管,换了也是,怎么修

网友J:
这是放大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