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问题

楼主(2011-09-30):
三菱FX1N    PLC

D232为人机上输入数值,比如用电脑在程序中赋值100,在人机上可以修改数值,但关电重开后又回到100怎么回事,急急急。。。。。

网友A:
那要看看程序了

网友B:
是不是开始运行时PLC程序中执行了向这个地址写入数值的程序

网友C:
在电脑上怎么赋值?你的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D:
D232为掉电保持型好象是,所以关电后再上电还是原先的数值。

网友E:
如果程序中有对这个地址重新付初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网友F:
你的数据启用了掉电保护的数据字呀, 在重新启动后恢复初始值,正常呀

网友G:
批发三菱PLC ,FX1S系列,FX1N系列电话13480982412 项先生 QQ1250702307

网友H:
巨朋PLC,价格好,品质高,
主机、模块与西门子S7-200 PLC完美兼容,
创新支持CAN通讯,CPU224至少2个通讯口,
最大6轴100KHz脉冲输出(可定制200KHz),
超大用户程序空间(36KB)和用户数据空间(20KB),
支持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编程,
主机、模块可以与西门子PLC混合交叉使用,
用户数据掉电永久保持,
内置电池,实时时钟掉电保持2年以上,
固定端子和可插拔端子两种可选,方便安装调试。
产品手册下载地址:
GIPENG-巨朋GForce-200 PLC产品选型手册V1.1.pdf
巨朋PLC,替代国外高昂进口产品最明智选择,欢迎大家选用。
公司网址: http://www.gipeng.com/
联系人:杨明 QQ:18267543
电话:021-39546121
手机:15821288378
Email:sales@gipeng.com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张掖路355号 上海电子商城1号楼1楼B区50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