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有没有高速I/O扩展模块?

楼主(2011-09-30):
s7-200PLC控制四台步进电机,本体上的两个口不够用,如何扩展?有没有高速数字输出模块?

网友A:
有EM253模块,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因为只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连续运动,不做位置控制,感觉使用EM253有点浪费。所以想扩展高速脉冲口。

网友A:
目前200没有这样的模块。你如果愿意使用合信的话,它有4路输出

网友B:
没有高速输入模块。只有高速输出模块。

网友C:
       目前200没有这样的模块。如想搞价格便宜的高速脉冲口,就得用硬件电路相配合,也能实现高速脉冲输出。其设计思路为:PLC内设置确保足够精度的数字量,用低频脉冲通过普通输出口将此数字串行输入给一串行输入的移位寄存器,再经数模转换为模拟量,再用V /F 转换器就可形成与设置的数字量成比例的高速脉冲(如用VFC320可产生10KHz~100KHz脉冲频率,线性度<万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