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床身立柱上滑板用氮气平衡缸平衡后如何选择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

楼主(2011-09-30):
小弟入门水平,设计一个设备,立柱上的滑板类似卧式加工中心Z轴滑板,重量大约有1000KG,用滚珠丝杠传动。想求教一下,我用氮气平衡缸后,选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的时候应该按照多大的重量来选择?假设我把1000KG或者1000KG的大部分都平衡掉了,那岂不是可以选一个很细的丝杠和很小的电机?还有电机的转动惯量?换句话说就是加平衡缸后,如何选电机和丝杠

另外,如果我不用平衡缸,1000KG的重量,拜读波恩大哥的帖子后,用导程是10的滚珠丝杠,以1000KG的重力当推力算,需要电机转矩15.9NM,转动惯量是25.3,选一个3KW的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导程是10的滚珠丝杠就可以了吧?

唉,真是入门水平,汗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中立轴除考虑重力平衡外,还需考虑负载力和加减速所需的惯性力。如果设备有明确的加减速指标和负载指标,可参照设计。如果没有,先明确下来。

楼主:
多谢多谢!可是加减速所需的惯性力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