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1-10-01):
我是三菱PLC初学者,在下班以后看些资料,在流程动作编程上想要的动作差不多都可以编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在时序图SFC编程中初始状态S0后的自动手动,用输入继电器X的ON,OFF该怎样编程来切换自动手动,手动状态前后该怎样编。资料上对这方面讲述不详细,我按照一些资料说明自己编了程序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不能理想正常切换。求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sfc的编程资料在本论坛和三菱官方网站有下载。

网友B:
有一个SFC功能指令,仔细看看,或者用万能转换开关用跳转指令把手动自动分开。

楼主:
感谢小于师傅,也感谢工控论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看到你的提醒我试着随便编了一段程序,自动手动随意切换,在编程学习上我又向前迈了一步。我把刚编的程序让大家看看对不对,是否有好的方法编。

网友C:
不会 所以不用这个 不知道怎么切换往下编,有没具体步骤

网友D:
把注释做出来

整理下程序结构

你这样的程序,可读性太差了,别人没法帮你看

一般来说,自动一个SFC块,手动一个SFC块(手动要做手动保护,不是那么简单的)

比如自动里,有SET M0,RST M0,手动里有SET M1,RST M1

然后再搞个梯形图块做输出用,LD M0,OR M1,OUT Y0

网友E:
欢迎论坛里多些这样的贴出来!

网友F:
欢迎订购三菱PLC ,FX1S系列,FX1N系列电话13480982412 项先生 QQ1250702307

网友G(2011-11-08):
第一步就有问号?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是FX和Q系列的?S0是不能乱用的,对FX是用来激活SFC的!

网友H(2015-08-20):
请问此图中m0条件是一个梯形图怎么把这梯形图输入进sfc中,自己找了点资料实在找不出解决方法,求前辈指点

网友I:
学习中 楼主可以分享点资料吗

网友J(2016-08-28):
请问块里面的“活动 转移 清除 停止”的寄存器是在哪调用的啊?

网友K:
这个可以在最前面就编好的啊

网友L(2018-08-22):
引用 网友D:
把注释做出来 整理下程序结构 你这样的程序,可读性太差...

一看就是PLC编程有个人一套的高手~!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请问此图中m0条件是一个梯形图怎么把这梯形图输入进sf...

MO是条件啊!你放在第“9”个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M:
一个常闭一个常开就行了啊!可以用转换开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