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台达ASDA-B2伺服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1):
将P3-05改为0时能够出现一次“自动侦测成功!”,但“自动侦测”框里面还是空白。再次按“开始氨自动侦测”时就侦测不上

软件版本V4.07

“CERR#1.212.007:

自动侦测通讯参数失败!

CERR#1.212.007:通讯埠没有收到回应!”

这时P3-05参数又变为“1"

不是连接线问题

P3-05改为0后监控发送接收内容: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软件发送到伺服,地址“FF”
7F 03 02 00 7F D1 AE
7F 03 03 0A 00 02 EE 53
7F 03 04 00 00 00 00 64 34
7F 10 03 0A 00 02 04 00 01 00 00 A8 C9
7F 10 03 0A 00 02 6B 90

这时候P3-05就被软件改为“1”

再次软件自动侦测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这时候伺服没有返回数据

ASDA_Soft V3.02.16自动侦测有正常数据返回,但提示“不支持此机种装置!”。因为3.02版本不支持B2伺服。

目标进程已关闭
成功打开监视, 2856 ASDA_SOFT.exe-所有COM口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伺服全新的,都是默认参数

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动改P3-05,估计自动侦测到伺服通讯协议是“0:RS-232 标准 MODBUS 通讯”,想改为:“1:RS-232 可与ASDA-Soft 通讯”

我的伺服是B2,B2的P3-05是改通讯协议,A2的P3-05的是改RS232、RS485。两个参数含义不一样

楼主:
用4.05版本监控串口1发送接收数据如下。已经表面发送数据有接收

打开监视, 2852 ASDA_Soft.exe-所有COM口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3A 46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46 41 0D 0A
3A 37 46 30 33 30 33 30 30 30 30 30 31 37 41 0D 0A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10 03 0A 00 02 04 00 01 00 00 A8 C9
7F 10 03 0A 00 02 6B 90
关闭 COM1

楼主:
打开 COM1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10 03 0A 00 02 04 00 01 00 00 A8 C9
7F 10 03 0A 00 02 6B 90
关闭 COM1

不知道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关系

楼主:
改为原装电缆解决

用usb转换器后页可以用

直接用笔记本串口不可以,非要用usb转串口电缆

网友A(2011-11-09):
排除连接线的问题就只有软件版本不对了

网友B:
市场上买USB 转串口线  或者 用IFD6530

网友C(2011-12-13):
为什么直接用电脑的RS232口不行?我用的台式机也是不行的,最后也只好找个usb转换器解决,这样的话,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网友D(2012-11-19):
B2不支持485通讯吗

网友E(2018-03-22):
我的现在也出现链接不上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F(2018-07-18):
引用 楼主:
用4.05版本监控串口1发送接收数据如下。已经表面发送...

樓主 問題怎麼解決的   我也遇到同意的問題了,暫且估計是設置上的問題,不知道怎麼解決,能告訴你的解決辦法嗎

网友G(2019-08-24):
我也通讯不上

网友H(2019-10-21):
各位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是线有问题还是哪有问题?

网友I(2020-12-11):
请教大师,我能通讯上却不能上传参数,咋回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排除连接线的问题就只有软件版本不对了



网友J(2021-07-18):
大师后来解决了吗?请在"自动侦测"区域选择一个通讯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