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可以和西门子300的PLC直接用通信线连接吗?

楼主(2011-10-01):
上位机组态王,下位机是西门子300的PLC,可以用编程线直接连接起来使用吗?怎么看到有人用专门的通信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组态王的资料,不知是否支持MPI协议(通过MPI适配器),那么就不需要使用专门的通讯卡。

网友B:
一般是不可以,一般与非西门子产品连接通信,要用国际标准通信方式,一般PROFIBUS,或以太网,

网友C:
组态王可以通过计算机串口和MPI适配器来和S7300通讯的。如果需要以太网通讯,可以用BCNet-S7MPI,你可以了解一下:www.beichen-autom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