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20-工控擂台-变频器过载保护和过电流保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01):
变频器过载保护和过电流保护有什么区别?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首先祝楼主和大家十月一国庆节快乐!!

是沙发吗???

答:(1) 保护对象不同过电流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

       因为变频器的容量有时需要比电动机的容量加大一档甚或两档,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机过载时,变频器不一定过电流。过载保护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进行,在预置电子热保护功能时,应该准确地预置“电流取用比”,即电动机额定电流和变频器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im%=imn*100%i/im式中,im%—电流取用比;imn—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in—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2) 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过载保护发生在生产机械的工作过程中,电流的变化率di/dt通常较小;除了过载以外的其他过电流,常常带有突发性,电流的变化率di/dt往往较大。
(3) 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过载保护主要是防止电动机过热,故具有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就是说,如果与额定电流相比,超过得不多,则允许运行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但如果超过得较多的话,允许运行的时间将缩短,如图1所示。 此外,由于在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散热状况变差。所以,在同样过载50%的情况下,频率越低则允许运行的时间越短。

网友B:
过流保护主要是热继电器动作,当电气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行,其工作电流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热继电器动作,电气设备跳闸停电。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
过载保护指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保护回路按照“反时限”的原则,对设备的供电回路进行切断的一种保护方式。
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超过的数值越大,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快,超过的数值越小,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长。这就是过载保护。

总的来说,过电流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

网友C:
来学习学习,还蛮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D:
据了解,保护对象,过流保护变频器,过载保护电机,同时,变化率不一样,过流指在短时间内变化大,过载则不同

网友E:
电流不能反映负载变化吗?过载和过电流有区别吗?在变频器内部是用取得的电流信号反映负载的大小,怎么能把过载和过电流分开呢!

网友F:
过载主要是反映温升的水平,过电流则直接反映电流负荷水平

网友G:
1:保护对象不同
过电流保护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因变频器的容量可比电机大一挡或两挡,故电机过载保护时变频器不一定过流.
过载保护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进行,应预置"电流取用比",即电机额定电流与变频器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
2: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过载保护发生在生产机械的工程过程中,电流的变化率di/dt较小,除过载以外的其他过电流常常有突发性,di/dt较大.。

3: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
过载保护主要防止电动机过热,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 。

网友H:
简言之:过电流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 电动机回路容易过负荷(过载),需要过载保护,因此电动机回路往往采用过流+短路保护,而其他供电回路的过流概率比较低,且运行中不希望有一点过流就动作,所以往往装设速断+短路保护。

网友G:
过流即电器设备的实际工作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它包括短路、过载和缺相(如电动机)。所以过载只不过是过流的一种状态。

网友I:
主要区别在于变频器控制软件对故障判断的出发点:

过流故障从电流大小来判断

过载故障还要判断电机转矩

网友J:
从广义上说过载是过流的一种。但是如果从版主提出的问题只是针对变频器来说,意义又有不同。变频器一般的在使用上都比所带负载功率大一个等级,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运行系统上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是由差异的。

1、过载保护是针对所带负载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功能相当于热继电器)

2、过流保护是针对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的

3、如果在上述系统中(变频器功率比负载大一个等级)只对变频器的过流保护进行设置,很有可能在负载故障时把电机烧坏

4、一些比较重要的电机都预埋热敏电阻对电机进行过载热保护,原因是电机的运行环境比较恶劣,散热不好,由于长期 的热积累导致电机过热,但是此时电机的运行电流很可能在额定电流之内,这时,如果只对电机进行电流保护设置,电机因为过热绝缘遭到破坏,使电机发生故障而得不到保护。

5、变频器上对过载和过流设置是分别进行的,而且过流设置和过载设置其设置的额定参数的倍数也不相同

由此可见过流和过载保护是由一定的差别的

网友K:
引用:工控追求 从广义上说过载是过流的一种。但是如果从版主提出的问题只是针对变频器来说,意义又有不同。变频器一般的在使用上都比所带负载功率大一个等级,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运行系统上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是由差异的。 1、过载保护是针对所带负载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功能相当于热继电器) 2、过流保护是针对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的 ——————————————————我的问题是:通常选用的变频器大于电动机一个等级,过流保护是针对变频器额定电流设置的,那么变频器额定电流就会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也就是说电动机过流运行时是无保护的,直到电动机的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才会保护,那对电动机岂不是很不利???请指教,谢谢!

网友J:
引用今生缘        我的问题是:通常选用的变频器大于电动机一个等级,过流保护是针对变频器额定电流设置的,那么变频器额定电流就会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也就是说电动机过流运行时是无保护的,直到电动机的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才会保护,那对电动机岂不是很不利???请指教,谢谢!

一般的变频器里都有两个参数对变频器和负载进行分别设置保护的。

一个是过流保护设置:对于这个设置通常情况下可以按照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参数进行设置,这样系统电流一旦超过变频器的过流设置数据,变频器的保护系统将对变频器进行保护。

二是过载保护设置:这个参数是针对变频器所带负荷进行设置保护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等各参数在这个功能里进行设置,这是专门为保护电机过载而设置的一个功能保护。

当然各种品牌的变频器上述的两个参数的称谓可能不一样,但是其保护功能是一样的,只要您耐心阅读查找用户手册肯定会找到这两个相关参数的。

网友L:
变频器过载保护和过电流保护他们的定义不同。过载保护主要是指系统负载变化,负载功率超出额定功率。多表现为发热。系统处于超负荷运行,过载保护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过电流保护是当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电流升高。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时采用的一种保护措施。保护采用的方法不同,采用的线路及元件也不同。

网友M: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过载与过流的区别。下面分别说一下:

过流与过载,在很多情况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
第一:保护对象不同
过电流保护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因变频器的容量可比电机大一挡或两挡,故电机过载保护时变频器不一定过流.
过载保护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进行,应预置"电流取用比",即电机额定电流与变频器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
第二: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过载保护发生在生产机械的工程过程中,电流的变化率di/dt较小,除过载以外的其他过电流常常有突发性,di/dt较大.
第三: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
过载保护主要防止电动机过热,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

过流即电器设备的实际工作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它包括短路,过载和缺相(如电动机)。可见,过载只不过是过流的一种状态。

网友N:
    过载保护的对象只是负载引起的过流;而过流保护的对象不仅有负载引起的过流,还包裹电机故障,线路故障,变频器故障引起的过流;还包裹设置操作不当引起的过流。

网友O:
过载保护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时限比较长,可以有几分钟。

过电流保护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时限比较短,可以有零点几秒到几秒。

过载和过电流是二个不同的保护模式,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网友P:
  变频器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峰值超过了过电流检测值(约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电动机能够运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达规定的时间以上,称为过载。过载保护主要防止电动机过热,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变频器的允许过载能力通常只有150%IN(IN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Q:
学习中                                                继续潜水

网友R:
过载保护主要是针对所有用电电器来说的,一般都有反时限设定的,而且大都可以超过额定电流一段时间,如变压器。电机等,对于各种电器设备设置是有所区别的。过流保护,一般动作时间都比较短,如变频器,可控硅等要求瞬间跳闸,快速熔断器瞬间熔断。

网友S:
电机的过载一般都是由于负荷的变化而引起的,过电流其中的原因也有过载,还有因电压的变化,还有缺相等原因。

网友T: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过载与过流的区别。下面分别说一下:过流与过载,在很多情况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 第一:保护对象不同 过电流保护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因变频器的容量可比电机大一挡或两挡,故电机过载保护时变频器不一定过流. 过载保护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进行,应预置"电流取用比",即电机额定电流与变频器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 第二: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过载保护发生在生产机械的工程过程中,电流的变化率di/dt较小,除过载以外的其他过电流常常有突发性,di/dt较大. 第三: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 过载保护主要防止电动机过热,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过流即电器设备的实际工作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它包括短路,过载和缺相(如电动机)。可见,过载只不过是过流的一种状态。

网友U:
过流保护主要是根据变频器本身性能决定的,即为了保证变频器的安全运行根据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而设定的一个保护措施,导致过电流的原因除了变频器所接负载电机的原因还有变频器自身运行的原因,比如电子电路工作不正常或出现故障所致。其判断是否过电流根据除了检测输出测电流也要检测输入电流是否正常。

过载保护主要用在保护变频器的负载即电机上防止电机在过载情况下造成损坏,其在参数设定时要根据电机额定转矩进行设置,为了防止电机启动过程中转矩较小而出现的大电流引起的过载保护使电机无法启动及电机短时的过载现象,变频器的过载保护措施采用了反时限特性,即过载电流越大,其运行过载时间越短。由于电机启动时间较短所以可以其产生的过载电流不会造成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动作。

过载保护和过电流保护都是通过检查电流大小来实现的,这两者的电流大小不同,过电流保护一般是被控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而过载保护的电流大小是被控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因此在选择变频器时其容量要大于所控电机容量,如果变频器选择不合适就会因为电机启动或者短时间的过载造成的过电流超过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而频繁停机。

设备是:命

网友V:
  过流保护主要是热继电器动作,当电气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行,其工作电流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热继电器动作,电气设备跳闸停电。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
   过载保护指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保护回路按照“反时限”的原则,对设备的供电回路进行切断的一种保护方式。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超过的数值越大,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快,超过的数值越小,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长。这就是过载保护。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bzbh2011                bzbh2011
惊涛骇浪                 jingtao
ande                         工控追求
张立旺                      一品黄山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20积分获得者:
GONGHAOGO           GONGHAOGO
lcx_jia                        李纯绪
topkingjun                 Piston
血狼w                         血狼w
zwl763824690         今生缘
djgxy                           djgyy
AQD008                     AQD008
dkdfcd                        dkdfcd
bhdxzgp                    bhdxzgp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墨之殇                       墨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