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21-工控擂台-变频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故障代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1):
变频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故障代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有母线电压检查机构,电容电压降低过程中,检测系统仍在工作。所以会报欠电压,当电容电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则显示消失。

当母线电压测量值低于某个阈值后,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

常用的低压变频器属于交-直-交变频器,三相电源经过整流器得到直流电,通过直流母线向逆变器供电。母线电压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约等于进线电压的1.35倍。 为了保护变频器,在母线电压过低时,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并封锁逆变器的脉冲输出。这是保护变频器器件不受损坏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方法。这个故障也是不能被屏蔽的。

造成直流母线欠电压的原因有很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找对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一般都可以解决。

  1首先是来自进线电压的影响。

  如果电网质量不好,有瞬间电压跌落,那势必会造成母线电压过低。在大型设备起动过程中,也难免造成电网电压降低。偶尔出现的瞬间的电压跌落很难捕捉到,这为故障的诊断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确认电网质量存在问题(比如大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短时跌落),而又很难改变这样的用电环境,那么可以使能变频器的“自动再起动”功能,在电压跌落时,变频器欠压停机;在电网恢复时,变频器自动再起动。

  在进线端加一个稳压装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使用变频器专用的。

  在打雷时,也可能会对电网电压产生瞬时影响,也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欠电压故障。不过打雷也是很偶然的事件,不会一直困扰变频器的运行。不过安全起见,工厂应该有防雷措施。

  2. 其次是来自输出端的影响,即逆变器侧。

  在电机加速时,电动机从变频器获得电能,并将其转化成动能。如果加速时间短,加速度很高,那么母线电压会被很快拉低,而造成欠电压故障。针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有:

  ·延长加速时间

  ·如果使用了PID技术控制器,注意降低系统响应,减P加I,延长滤波时间

  3最后是硬件问题。

  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检测机构工作不正常,或者CPU处理机制出了问题,这些都不是设参数就能解决的,需要报修。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参数比较,如果母线电压测量值与显示值差异较大,可认为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B:
电容电压降低过程中,检测系统仍在工作。所以会报欠电压,当电容电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则显示消失。

网友C:
用万用表监视输入电压(如果能测量P,N端更好),启动变频器
如果电压下降很大,在电网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能的问题:
1. 启动时间太短
2. 负载太大
3. 检测电压电路敏感
4. 正常停机多长时间在启动?如果机器完全停止运行,而停机时间
又不是很长,说明电路有问题(可能哪个元件不良)最好找厂家!
5. 如果万用表检测不到电压下降,那可以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

网友D:
欠电压保护 产生欠电压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 电源电压太低

② 电源缺相;

③ 整流桥故障:如果六个整流二极管中有部分因损坏而短路,整流后的电压将下降,对于整流器件和晶闸管的损坏,应注意检查,及时更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压降低过程中,检测系统仍在工作。所以会报欠电压,当电容电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则显示消失。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F: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报此故障,记得在使用艾默生(当时还是华为)变频器时,报这个欠压故障比较多;而使用三肯、ABB、fuji、KEB、lenze等变频器时都没有遇到过。这说明艾默生在处理断电时候对于欠压故障有误报的嫌疑,明显断电就没有必要将此故障激活。

电容放电有个过程,这也是很多用户手册都要求等面板旁的LED熄灭之后才推荐重新上电或允许打开变频器前盖。这也是安全操作要求。其实就算变频器面板LED熄灭,也请等等在触摸变频器并打开变频器前盖,在有些书上都推荐断电3分钟后再打开前盖,而且还需要使用万用表检测电压值。

网友G:
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变频器前断路器跳闸或在变频器没有关闭情况下人为的把断路器断开,造成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瞬时被切断,因此出现变频器欠压报警,为什么电源切断后变频器屏幕上还有显示,这个问题不只变频器上有这个现象还有很多带液晶显示面板的仪器上有,比如称重、雷达等面板在断电后面板还有显示这样的时候只要反复开关几次显示面板电源即可消失,这个原因是因为仪器内部的一些储能元件上还带有一定的残压,特别是高容量的电容其要放电几次才能消去。

网友H:
变频器内有超级大电容,主电路断电后,电容放电过程中还能维持控制电路工作一段时间,所见报欠电压故障能被检测显示出一段时间

网友I:
变频器工作检测不同,有的变频器会有这样的报警,像AB的,电容电压降低过程中,检测系统仍在工作。所以会报欠电压。而像ABB,日立的断电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报警,其实都很正常的,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J:
系统内部有短路当然是瞬间的,造成电压降低;再就是有大型设备启动造成的电压降,还有就是系统容量低,也就是常说的大马拉小车造成电压下降;再就是变压器故障或是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电压欠压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ye_w                   ye_w
jiaoanpeng        jiaoanpeng
jy7898818         电仪人生

20积分获得者:
adiministrator     我是六号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bzbh2011              bzbh2011
张立旺                    一品黄山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