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22-工控擂台-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和60HZ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1-10-01):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和60HZ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先总体回答一下:我认为如果设置成45HZ,由于在50HZ以内,变频调速位为恒转矩调速,所以转矩方面没有影响,而电机速度最大值会受到影响;如果设置成60HZ,由于50HZ以后转矩与频率成反比线性关系下降,为恒功率调速。所以在大于50HZ以后的频率段,会对电机输出转矩产生影响,会逐渐变小。

分析: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当电机以大于5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变频器50Hz以上的应用情况 大家知道, 对一个特定的电机来说, 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不变的. 如变频器和电机额定值都:15/380V/30A, 电机可以工作在50Hz以上当转速为50Hz时,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V, 电流为30A. 这时如果增大输出频率到60Hz, 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还只能为380V/30A. 很显然输出功率不变. 所以我们称之为恒功率调速.     这时的转矩情况怎样呢? 因为P=wT (w:角速度, T:转矩). 因为P不变, w增加了, 所以转矩会相应减小.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 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可以看出, U,I不变时, E也不变.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 所以当f由50-->60Hz时, X会相应减小 对于电机来说, T=K*I*X, (K:常数, I:电流, X:磁通), 因此转矩T会跟着磁通X减小而减小.同时, 小于50Hz时, 由于I*R很小, 所以U/f=E/f不变时, 磁通(X)为常数. 转矩T和电流成正比. 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用变频器的过流能力来描述其过载(转矩)能力. 并称为恒转矩调速(额定电流不变-->最大转矩不变) 结论: 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从50Hz以上增加时, 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减小.

网友B:
按照V/F关系计算,45频率时,电动机属于横转矩输出。电压接近额定电压,应该没有关系。如果设置60频率时,电动机要求在横功率状态下运行,如果再按照横转矩运行,电压也“水长船高”超过额定电压,这类情况下,对电动机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C:
当设为45HZ时,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45HZ往上进入恒功率调速,电压不再随频率上升,转速越高,磁通越小,输出转矩越小;

当设为60HZ时,电机超50HZ后仍按恒转矩方式调速,电压随频率上升,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会超过额定电压。

简答来说就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时,变频器上电即以45HZ的速度运行。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60HZ时,由于超过了50HZ,变频器上电即以50HZ的速度运行。如果将变频器的上限改为60,则会以60Hz的频率输出。

网友E:
异步电动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如果使用变频器为异步电动机调速那么变频器在设定频率范围内以V/F特性运行,即正常的变频器输出上限是50HZ,如果低于50HZ的设定那么变频器在正常设定范围运行中仍然保持V/F特性。当变频器到达设定上限如45HZ后,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不在增大,电机的转速恒定,此时异步电动机的运行电压要小于额定电压,因此异步电动机输出功率也小于额定功率,所以此时若电机所带负载增大,电机输出功率就要增大,而电机的运行电压不变,所以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大,当电机输出功率增大到额定功率时,变频器保持输出频率、电压及电流恒定,所以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恒转矩控制。

当变频器的输出上限设定为60HZ时,对于普通的异步电动机的控制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异步电动机的额定频率范围内,变频器的输出遵循V/F特性,此时电动机的转速随着频率增大而增大。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变频器对于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属于工频控制,此时由于电机所受电压额定电压,此时电动机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继续增大,那么电动机就处于超频运行状态,此时电机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保持不变,但是电机转速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大,此时电机控制变为恒功率调速。

网友F:
  对一个特定的电机来说 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不变的,比如变频器和电机额定值都是: 15kW/380V/30A。当转速为50Hz时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V 电流为30A. 这时假如增大输出频率到60Hz 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还只能为380V/30A. 很显然输出功率不变. 所以我们称之为恒功率调速.

  这时的转矩情况怎样呢?

  由于P=wT (w:角速度 T:转矩). 由于P不变 w增加了 所以转矩会相应减小。

  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 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可以看出 UI不变时 E也不变.

  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 所以当f由50--60Hz时 X会相应减小

  对于电机来说 T=K*I*X (K:常数 I:电流 X:磁通) 因此转矩T会随着磁通X减小而减小.

  同时 小于50Hz时 由于I*R很小 所以U/f=E/f不变时 磁通(X)为常数. 转矩T和电流成正比. 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用变频器的过流能力来描述其过载(转矩)能力. 并称为恒转矩调速(额定电流不变--最大转矩不变)

  结论: 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5HZ和60HZ时,60HZ时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减小.

网友G:
说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H: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电机在0到45HZ之间运行时候,转矩较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50HZ时候相对增大,对电机一般影响不大,如果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低于45HZ,会导致励磁过度,电机会发热过度,甚至烧毁电机。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60HZ时,会导致转矩相对变小,如果电机运行在50HZ,有时会拖不动额定负载,产生堵转情况。但对于低于额定负载的设备在50HZ运行,则比较经济,因为输出电流会相对变小,相对比较节能。这个应该引起注意。

网友I:
1、主磁通正比于U/f。

2、转矩T正比于(U/f)平方。

3、异步电动机在设计时,为了使电动机正常工作,主磁通铁芯磁化曲线的接近饱和处,其值基本不变,即U/f为常数。

4、在基频(50HZ)以下调速时,保持U/f 恒定,即保持主磁通恒定,即为恒转矩调速。

5、在在基频(50HZ)以上调速时,则主磁通下降,将使工作电流下降从而造成电动机输出转矩不足,此为恒功率调速。

6、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时,属于恒转矩调速。此时,实际转速略小于额定转速;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不变,即带电动机负载能力不变。

7、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60HZ时,属于恒功率调速。此时,实际转速高于额定转速;主磁通下降,将使工作电流下降从而造成电动机输出转矩不足。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45HZ时,变频器上电即以45HZ的速度运行。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预置60HZ时,由于超过了50HZ,变频器上电即以50HZ的速度运行。如果将变频器的上限改为60,则会以60Hz的频率输出。

即使设置了加减速时间也不可以吗?

如果将基本频率预置为60HZ ,加速时间设置为50S 貌似,变频器也可以平滑到60HZ啊.

是不是变频器应用不同产生了着不同观点啊?

上次客户那机器上退回一台变频器,出现机器控制线路停不了变频器了(启停信号是外控方式).

结果细查之,是减速时间设置了900s.

网友K:
设置成45或60HZ时上下斜率都是按0-45或60HZ时间来设定的

楼主(2011-11-01):
20MP获得者: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DJS13111373841     DJS13111373841
flyyu2000                    最多两年
lyc19730508              Smile
血狼w                          血狼w
张立旺                         一品黄山
jiaoanpeng                  jiaoanpeng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abcxiangdong            Eas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