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27-工控擂台-医院等重要场所配电,插座、开关线等采用单股线好,还是多股线好?

楼主(2011-10-01):
医院等重要场所配电,插座、开关线等采用单股线好,还是多股线好?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在下认为,选择多股导线好于单股导线。

      多股导线无论制作的多么精良,仍然还是会存在着空隙的,大家都知道电容器的原理,那么,在这个多股导线就同时存在着分布电容。因为多股导线有了分布电容的存在,就可以滤除掉(或者减少)干扰杂波,在医院等高辐射的工作场所,干扰之类的杂波随时存在,如果选用多股导线应该优于单股导线。

网友B:
      一般大多数场所,开关线和插座线采用单股导线,一般施工人员也喜欢用单股导线,因为穿线和接线方便。若采用多股线,穿线没有单股线方便,更为麻烦的是接线,因为规程规定多股线必须焊锡或压接后方能和开关或插座相连接。但是也有的地方用多股线,因为多股线是软线,在开关和插座装拆时,接线不会发生松动,而单股线是硬线,开关和插座装拆时,会引起接线的松动。 比如说:医院必须确保用电可靠,开关线和插座线应该采用多股线,但是多股线必须烫锡或压接后方能和开关和插座相连。

网友C:
医院必须确保用电可靠,开关线和插座线应该采用多股线。多股线必须烫锡或压接后方能和开关和插座相连。

网友D:
医院对电的要求是比别的地方都重要的。一旦电力出问题很可能会造成医疗事故。因此,个人感觉,应该用多股线好。而且要严格按照接线标准接线,一点都马虎不得。

网友E:
觉得2楼jingtao说得有道理。

网友F:
标准没有规定,常规施工采用BV单芯铜线,使用BVR多股线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要压接头或搪锡。因为不是移动线路,单股和多股没区别。尤其与场所重要与否无关。

网友G:
个人感觉只要中间没有人吃回扣,线质量没问题,单股、多股一个样,

网友H:
单股硬线一般用于固定敷设,造价较低,敷设后整齐美观;多股的软线一般用于移动场合,柔软不易折坏,造价高些;没有硬性规定,但在重复移动场合最好只用多股的软线,至少保证安全。医院属于重要场所所以应该采用多股铜线

网友I:
楼主所说的这些场所主要是要求可靠性。安全性;鉴于这两点我觉得采用多股线好于单股线。用多股铜线在接头,开关处做必的处理。可保证安全可靠。

网友J:
毫无疑问多股导线更易弯曲, 适应性好,接线牢固,接线头部最好绕下或者用锡拢焊下,所以医院最好采用多股导线,而由于金属疲劳影响,单股导线长久弯曲后易断裂

网友K:
         差不多,关键是要合理,单股线施工方便,价格便宜,多股线相对载流量要大一点,使用合适的接线端子压接,医院等重要场所配电不需要考虑强度,只要考虑载流量就行,漏电保护和接地也是关键,还有就是做线要规范。

网友L:
根据我所学习的电工知识,同样规格的塑料绝缘电线,安全电流通过的强度多股线要大于单股线的。多股线还适合高频电流通过。
1.电线肯定是多股线好。但是,同样规格的塑料绝缘电线,价格多股线比单股线高不少;另外,具体施工时要注意,其所有的电线线头外露部分最好用焊锡焊接处理一下。否则,多股线很容易发生老化。
2.接地线用应该用双色多股铜芯线。因为多股线适合高频电流通过,有利于防止雷电或电器的静电触电。

网友M:
医院插座、开关线配电除了用电重要性外,偶想与普通照明用电相比环境中的腐蚀性气体也较多,特别是各种消毒室中用电接线长期经受腐蚀性气体侵蚀会出现氧化,这样如同有腐蚀性气体的工业现场,偶现场维修仪表时经常看到普通屏蔽电缆的接线端子处线头被氧化,而现场使用的仪表电缆大都是多股细铜线缆,在腐蚀性强的地方其大部分细铜线外表都被氧化,其被氧化的接触面积很大,而由于单股电缆接触面积相对多股导线要少,所以其没被氧化的程度反而更大,所以偶感觉这个单股线缆被氧化的程度要低于多股线缆,所以偶感觉医院配电中所用单股电缆要好于多股电缆,如果担心负荷过载能力在像医院等重要用电场所可以高一规格设计用电线缆规格,从施工难易程度及布线的美观性使用单股线要优于多股线。

网友N:
关键是线的质量和安装工艺。

网友O:
在同工艺,价格相当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单股硬铜芯较好,只是走线麻烦些。

网友P:
医院必须确保用电可靠,开关线和插座线应该采用多股线。多股线必须烫锡压接后方能和开关和插座相连。

另外,单股铜线会出现涡流现象导致边缘效应,使铜丝温度过高。可以用楞次定律推导,中部感生电流与电流方向相反,使电阻增大。

网友Q(2011-10-31):
重要场合用多芯线,单根的容易松动。
固定敷设走线为单芯硬线,外接悬挂、可移动的敷设走线要求采用多心软线。

楼主:
2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10MP获得者:
hzhpl                       hzhpl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AQD008                 AQD008
welfare87              welfare87

20积分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lyc19730508          Smile
张立旺                     一品黄山
lcx_jia                      李纯绪
2002125                  2002125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bhdxzgp                  bhdxzgp
jiaoanpeng             jiaoanpeng
陈哥                         交直流
esqys                      申城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