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技术问题集锦

楼主(2011-10-01):
施耐德变频器常见问题
1、用模拟量输出口指示电机频率,当电机频率为50Hz时,为什么输出只有16mA?

  因为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参数“TFR”,出厂默认值为60Hz。所以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模拟输出为16mA。这时只要将“TFR”参数改为50Hz即可。

2、我公司有无控制单相交流电机的变频器?
. @8 Z T2 |9 A5 P f; q
  没有。虽然有单相电源输入的变频器,但是其输出都是三相的,只能用于控制三相电机。

3、为什么风机水泵类负载使用变频器节能效果好?

  根据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可知:风机水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距负载,其主要特点是:转速n与转矩T以及负载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T∝n2,P∝n3。即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通常风机水泵类负载多是根据满负荷工作需用量来选型,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于满负荷状态,所以,只要平均转速稍微下降一点,负载功率就下降得很快,从而达到节能效果。5 M. d‘ y( t/ H2 】; P0 R4 U
  但采用电机直接起动方式时,由于转速无法调节,常用挡风板、阀门来调节风量或流量,这样不仅造成能源的浪费而且由于过大的起动电流造成电网冲击和设备的震动及水锤现象。
  采用变频器调速时,可以根据实际工艺需要方便地控制速度。例如:当电机转速为额定转速的80%时,负载功率为额定功率的(80%)的三次方,即50% 左右。这样可见,转速下降二成,节能达四成多。同时,可以方便地实现闭环恒压控制,节能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使用变频器避免了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降低设备故障率,消除震动和水锤现象,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同时也降低了对电网的容量要求和无功损耗。 ‘ m7 H‘ |
# A5 G- J‘ { Z! O5 c! p
4、三相380V电源供电的ATV71/61变频器标准产品的基本配置是什么?

  中文液晶屏:15KW以下是选配件,15KW以上标配。
  直流进线电抗器:•0.75kw-15kw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需要时作为附件选择;
  •90KW以上的标准产品直流电抗器随变频器交付,需用户按照安装图装配,如果不定购直流电抗器,在型号末尾添加一个“D”;
  •18.5KW-75KW已内置。EMC输入滤波器:全部有内置EMC。

5、如何通过操作面板实现对ATV38、ATV58的控制?

  首先在控制菜单中,将“LCC”设置为“YES”(面板操作);
  进入调整菜单中的“LFR”参数,按上下键即可调整给定值,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6、多个连接至同一总线的ATV71/61变频器与一个图形显示终端如何进行通讯?

  •[通信]菜单→[网络MODBUS]→[MODBUS地址](ADD)设置各变频器的地址。
  •当多个变频器被连接至同一显示终端时,终端会自动显示变频器地址。
  •在多点模式下可以访问所有菜单,但不允许图形显示终端控制变频器。" s( n8 i‘ u9 F. s0 U4 s

7、电机电抗器使用中,为什么屏蔽电缆要求的距离比非屏蔽电缆短?

  因为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和导体之间产生了寄生电容,所以电缆不宜过长。& M/ B‘ }: 【( d

8、大功率ATV71/61变频器主回路已通电,为什么有时会提示NLP(主回路未通电)?

  是因为接直流电抗器的端子PO、PA/+之间没有短接线,主回路无法供电。小于90KW的变频出厂时短接线已接好,大于等于90KW的变频需要客户自己短接。0 U5 `. ? r

9、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减小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干扰,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

10、变频器强制本地操作的含义?

  本地操作是指由变频器控制端子或显示模块控制,与其对应的是通讯控制。如果要实现通讯控制与本地操作互相切换,必须将某个逻辑输入端子配置为“FLO”,即强制本地操作。
  当输入为状态1时,强制本地操作;当输入为状态0时,通讯控制有效。(停止有效不在此限制)。

11、变频器进线滤波器(EMC)的作用是什么?

  用于抑制变频器产生的电磁干扰的传导,也可抑制外界射频干扰以及瞬时冲击、浪涌对变频器的干扰。

12、变频器交流进线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作用是用于降低变频器产生的电流谐波干扰,减少电源浪涌对变频器的冲击,改善三相电源的不平衡性。
  在下列情况下推荐使用交流电抗器  】
•变频器由阻抗非常低的线路供电(供电电源容量与变频器容量之比为10:1以上);
•同一线路连接多台变频器;
•线路电源有来自其他负荷的明显扰动;‘ i) T E9 A8 L3 N
•线路电压不平衡; ‘ f‘ P
•线路中含有一个功率因数校正设备。9 n0 d% v {9 G

13、变频器附件正弦滤波器有什么作用?

  正弦滤波器允许变频器使用较长的电机电缆运行,也适用于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有中间变压器的回路。

14、变频器附件电机电抗器有什么作用?9 G h4 g+ o# W/ H
‘ H
  电机电缆长度超过一定值时,需加电机电抗器。它用于限制dv/dt,抑制电机端子上的过电压。另外可以滤除滤波器与电机之间接触器动作时所引起的干扰、减小电机接地漏电流。7 A `

15、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是什么关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吗?* K% V1 H B4 M& Y" D3 c

  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近似等于输入电压,因为变频器本身没有升压功能,所以输出电压永远小于或等于输入电压。
  因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无法用一般的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可用示波器观看波形并测量。 A& P1 {: I+ 【) v" z0 m; k

16、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的电阻值多大 ‘ 【5 b

  ATV系列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的阻值一般为1KΩ至10KΩ。
/ u g+ l0 T# z
17、变频器、软起动器远程操作面板套件包括什么?

ATV21:本机集成操作面板。需订VW3A21101,包括远程操作面板、3.6m电缆和安装套件。
ATV31:本机集成操作面板。需订VW3A31101,包括远程操作面板、3m电缆和安装套件。 n
ATV71/61:本机中文操作面板VW3A1101可拆卸,安装附件:
1) VW3A1102,IP54远程安装工具包;
2) VW3A1103,可选件。透明门,安装在VW3A1102上,防护等级IP65;! F0 q‘ R- O- }
3) VW3A1104R**,连接电缆,两端带有RJ45端头。有1、3、5、10米不同长度。
ATV38:本机操作面板可拆卸,只需订安装附件VW3A58103,包括3m电缆和安装套件。
ATV58:本机操作面板可拆卸,只需订安装附件VW3A58103,包括3m电缆和安装套件。
ATV68:本机操作面板可拆卸,只需订安装附件VW3A68800(为终端支撑件,带3m电缆)。* Z1 _/ N t
ATV78:本机操作面板可拆卸,只需订安装附件VW3A78102(为终端支撑件,带2m电缆)或VW3A78103(为终端支撑件,带15m电缆)。
ATS48:本机集成操作面板。需订VW3G48101,包括远程操作面板、3m电缆和安装套件。

& @+ S% d5 P9 】+ _( q3 K
18、ATV系列变频器可以作变频电源使用吗 ‘ f4 m/ Z

  不可以。变频器是依据交流异步电动机特性设计的控制设备,不能当变频电源使用。

19、为什么变频器不能用作变频电源?/ P Q
# ?/ 【 l
  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等部分构成,因此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均为纯正的正弦波,非常接近理想的交流供电电源。可以输出世界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  【% I I- @6 y
  而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标准叫法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的使用,一般仅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

20、用户反映ATV71HC40N4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端,有两个端子L1A、L2A、L3A和L1B、L2B、L3B,拿万用表量,两组端子相互不通,为什么?是否可以只接一组端子?
# S3 G‘   【2 】
  因为ATV71HC40N4和ATV71HC50N4内部有两个整流桥,所以量不通。
  不可以只接一组端子,功率部分的交流电源与端子R/L1A - R/L1B,S/L2A- S/L2B以及T/L3A - T/L3B连接。
‘ B
21、变频器有哪些干扰方式及一般如何处理

A. 传播方式:
(1)辐射干扰
(2)传导干扰
B. 抗干扰措施
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 J
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

网友A:
看了 不错 还行 就是不太明白

网友B(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