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功能和设置浅谈

楼主(2011-10-01):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各类低压变频器的性能也越来越先进,无论是在温升、体积、嘈音还是功能、输出特性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随之变频器的各项参数也越来越多,参数值的设置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很多参数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必须要对各参数项的功能特性完全了解并综合考虑、计算,才能完成正确的设置。同时,许多参数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对整个控制系统非常熟悉,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高效的运行。
我公司使用的变频器主要有KEB公司的combivert型,Danfoss公司的VLT3007型,Panasonic公司的DV-707A型等。各种类型的变频器参数的表示方式和设置方法不大一样,功能上也有很大差别,有些特性曲线也完全不同,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共有的参数,如过流保护,加减速特性等以及一些输入输出信号设置等。也有一些功能是各种变频器所独有的,如combivert型变频器的故障次数纪录功能、VLT3007的串行数据通信功能、DV707A的第二V/f特性选择功能等。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不断学习、研究和调试、对比,在变频器参数的设置过程中,对各种参数的功能、作用及设置的方法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触类旁通,对其他类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很有帮助,现就此作一交流。
2 参数修改锁定功能
各种变频器都有参数设置锁定保护功能,以防止无关人员随意修改变频器的一些重要参数,只在功能和方式上有所区别。Combivert型提供有4种密码设置,3级权限功能,包括disable password(解除密码)、setup password(设置密码)、user password(用户密码)、customer password(管理员密码)。Setup password的权限可对由管理员规定的参数项进行修改,user password的权限是对部分非重要参数进行修改,主要用于*作工对一些运行参数的修改,customer password的权限最高,可修改全部的参数项以及设置setup password的参数作用范围,一般为有关电气技术人员掌握。因此combivert的参数锁定保护功能是较全面的。
VLT3007是通过变频器内部的一个小开关对输入键盘进行锁定,以防止无关人员修改参数。因此是用锁定键盘禁止输入的方式对参数进行保护。不过,如果了解VLT3007的内部功能结构,就可以很容易的解除键盘锁定,进行数据修改。所以VLT3007的参数保护功能并不完善。DV707A则是通过按健时间来解除数据锁定,即正常运行时变频器的参数一直是被锁定的,要想设置参数、修改数据,只要同时按下某两个键约10秒左右,就可进入参数修改状态。当5秒内没有按键*作,变频器自动回复参数锁定状态,如要再次修改参数,则需重新进行解锁*作。
3 过流保护特性
过流保护是对负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保护功能,必须正确、可靠的设置。各种变频器的过流保护特性曲线相差较大,设置的参数项也完全不同,必须根据不同的特性分别进行设定。
Combivert的过流保护特性是滞后型(如图1所示)。当变频器运行电流超过设定值IL的105%时,即时输出故障信号,电流回复到95%以下时,变频器输出信号自动复位。此项特性和我们经常使用的热继电器特性不一样,由于过流故障信号大多都是用于跳闸的,因此该特性的自动复位功能并无多大实际用途。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会因瞬间的大电流导致误动作,对电机保护并不很有效。另有一点需注意,其保护设定值是百分比值,即需将其值作为百分比乘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算出的结果才是所需设定的整定电流值。
DV707A的过流保护特性则就是较普遍的反时限特性曲线,称为电子热继电器特性。其设置方法和普通热继电器一样,只要设定好动作电流值后,变频器就会根据内置的反时限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工作。其动作设定电流值和combivert一样,也是百分比值,也需要和额定电流进行相乘计算,最大范围为150%,但分辨率较大,为5%,故调节精度不是很高。
VLT3007系列变频器的过流保护特性是延时型,当运行电流超过设定值后,经过设定的动作时间后,故障报警或跳机。特性和combivert非常相似,仅增加了动作延时时间而已。同时其电流动作值是对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值(电机额定电流值需经输入),这在参数设置中需注意。同时,VLT还有一个内置的电机热保护功能。变频器根据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运行时间自动测算电机的温度,超过设定温度,就会报警或跳机。
4 V/f特性
变频器的V/f特性决定了电机启动或低速运行时输出力矩的大小,是变频器众多功能中很重要的一项。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有V/f特性参数设置,其共同点是在低频运行时,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输出电压,增加输出转矩,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Combivert型变频器在启动时,频率从0直接跳到设定的最低频率,而电压则不是跳变,而是缓慢增加的。因此电流就不会突变(如图3所示),从而避免冲击电流对电机造成的不良影响。DV707A则无此功能,但它有多条V/f特性曲线可供选择,如衰减特性、上方特性、下方特性等。
VLT系列的V/f特性曲线如图4所示。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变频器在负载是二次方可变扭矩时的低中高V/f变化波形(离心泵、离心风扇等)。不同的负载扭矩特性对应不同的V/f特性。根据最低的能量要求和最少的嘈音进行自动选择。对于恒定负载扭矩,VLT变频器参数中有一“自动马达调整”项,可根据负载的类型、马达的磁化电流(用户设置)自动选择最佳特性曲线,以提供最佳扭矩及减少嘈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马达的功率损失,使马达在恒定负载转矩下达到最优化。
5 监视/显示功能
各种变频器都有众多的状态显示功能,其中较普通的有变频器运行状态监视,故障报警等,主要包括有运行频率、电流、电压的状态信息及过流、过压故障情况等,不过在信息表示方法上有些不同。同时,各种变频器也都有各自独特的显示功能。
Combivert带有过流、过压、欠压、开门狗错误等故障的累计次数显示,最大值为999,这是一般变频器所不具有的。DV707A独特的是可记忆过去五次的故障显示,可供专业人员统计纪录变频器的故障情况,并可在故障发生后,先复位变频器,恢复系统运行,然后再仔细分析原因,尽量缩短停工时间。VLT3007带有反馈值的显示和马达消耗电能的计算和显示(可复位)等功能,可据此测算调速的精度和计算变频器的节能效果等。同时它是文字显示,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而另两种变频器是代码显示,即某个代码代表某个功能(如combivert的r.4表示输出电压)。要知道某个代码的功能或查找某个功能的设置方法,都要查表,十分不便,没有代码表,就无法进行参数设置。VLT则既有文字表示,又有代码表示,从而在参数设置时,不必查表,直接根据面板的提示信息就可确定某个参数项的功能,从而能很方便的修改参数。
6 输出信号设置功能
变频器的输出信号设置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并非所有变频器都有自身故障跳机功能。而且即使有自身跳机功能,也大多只能是变频器内部故障跳机。因此,要对变频器及其负载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大都是利用变频器的故障信号输出端口,在外部电气线路中实现故障跳机。因此,保护性能的完善与否和变频器的输出信号设置功能有着很大的关系。
Combivert型变频器的输出信号有两个口(out1、out2),变频器内部有一DIP开关SW控制这两个信号口的功能。SW处于位置A表示信号口只能用作故障继电器,当变频器发生内部故障时,才有信号输出。打到位置B才能对信号口的输出功能进行设置。每个信号口都有相应的参数项对其功能进行设置,有14个功能项可供选择(包括过流、超频、温升过高等),但只能选其中的某一个功能,而不能多个故障同时报警,即使两个口一起使用,也只有两种保护,大大限制了保护功能。而且由于combivert没有自身跳机功能,一定要通过输出信号进行故障跳机,两个口就显得很不够。故combivert对变频器和负载的保护并非很有效。
DV707A的输出信号功能相对比combivert要强,有三个口。其中两个是集电极信号口(01、02)。集电极信号口负载不能超过DC24V、50mA,直接驱动继电器时,要接续流二极管。另一个是继电器输出信号,允许负载为AC220V 5A。三个口除容量有区别及01口可选择设置动作时为ON或OFF外,功能基本相同。每个口可选8种功能,包括运转、正反转等状态信号和报警信号。其中一个报警输出信号包括过流、电子热继电器等8种故障,可根据面板上指示判断发生了那种故障。虽然DV707A也没有自身跳机功能,也要通过外部控制线路进行故障跳机,但它只需一个口就可实现所有的故障跳机,另两个口就可用于状态信号输出或作备用,所以保护功能要大大强于combivert变频器
VLT变频器带有自身跳机功能,但只有马达热保护和变频器内部故障才能自身跳机。其他如过电流等故障也只能靠外部控制回路实现跳机。VLT的触点信号输出有两个口(01、04),两个口的唯一区别是01口可设置触点延时闭合和断开的时间(0-10秒),04口则不能,此功能一般用于过电流延时动作保护用。两个口功能大致相同,都可显示状态和报警信息,有17个选项,但和combivert一样,也只能选择其中某一项,因此在变频器选型时,要注意这一点。
7 特殊功能
各种变频器都有各自特有的技术和功能,这也是各家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武器和优势。Combivert变频器所独特的功能是能进行总线控制。就是通过一S-INTERBUS(S内部总线)进行通讯,从而仅需要一根信号电缆,就能实现中央DCS控制变频器的功能。滑差补偿特性(slip compensation)的功能是当负荷力矩增加、电机转速下降的时候,变频器根据输出电流的变化,测算转速的变化,并通过对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的适当补偿,使电机在无转速负反馈的开环控制形式下,转速也能始终保持在设定值上。
DA707A的“回避频率设定”功能,是为避开某些机械设备的共振(风机等),设定一段回避频率范围(如图5所示)。可设定两段回避频率范围1、2,其中A VLT变频器所特有的功能是能进行多重设置,即可存储多种参数设置。根据不同的工艺需求、运行环境、系统状况,设定不同的参数值(如加减速时间、频率范围等)。设定完成后,实际应用时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预先设好的设置,就可很方便地调整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和功能。同时,各个设置之间可互相复制,这对于设定几个多数参数项相同,仅需修改几个参数值的设置时,非常方便有效。
8 结束语
变频器参数非常多,一般都有上百个参数项供选择。以上介绍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功能也很重要和有用,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对每个参数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只要对一些实际需要的参数进行了解和正确设置就可以了,一般参数的原始出厂值也可满足实际运行的要求。同时,许多变频器也带有快速设置或自动设置等功能,只要设置某几个参数或输入一些负载信息(额定电流、极对数等),变频器会自动调整参数值,使变频器和负载正常工作,而不要求有关人员对参数作详细的研究和学习。不过,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对变频器的参数和功能作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了解变频器技术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非常有益的。同时,通过不断学习,可以进一步挖掘变频器的功能,提高运行性能和节能效果,使变频器的使用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