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屏能和PLC通讯上,但报通讯错误3

楼主(2011-10-01):
台达B系列触屏能和PLC通讯上,但报通讯错误3,。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会,台达的屏还如08年我用的那样吧, 老报通讯错误;后来再不也不用台达的屏了;

只用早期AE系列的;就是价格贵点;但问题少!

用新的软件试一下吧,如果不行,给他们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我也感觉B系列的屏很容易报通讯错误,拿它没办法。可惜AE的解析度太低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新的软件也试过了 还是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通讯上了一般不会报错,也可能是PLC启动有延时造成,请咨询台达相关人员

网友B:
PLC启动应该是很快的。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那就我说的屏本身的问题;你呆以下载最新软件试一下!

听说最新软件改动不小啊!

网友D:
台达的触摸屏真的很差,B系列总是坏。

网友B:
我看你还是不要下最新的软件用,这个有好多的BUG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也不修正出新版本。

网友C:
台达B系列的新软件2。00.23早在官网上有,而且也很稳定,也可以用DOP-SOFT1.00.01的软件,这款软件在编辑的时候还是有许多方便的地方,也是很稳定的,请放心使用

网友E:
kkox0517_hmi ,你不要误导人家啊,Screen Editor V2.00.23明明有好多BUG在里面,你却说很稳定。我可要批评你了啊,咱们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网友C:
软件在更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个别小的毛病,而且不影响运行,如果是重大BUG都会迅速处理,不要吹毛求疵好不,试问哪个商家的东西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我要批评你,首先你的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好的不比,专门和差的比。什么叫吹毛求疵,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果台达公司的人都像你这种态度,那么这个公司很快就要关门了。不影响运行吗?就是影响运行了,用485通讯,在线模拟能用吗?我看你就是一个托。

网友B:
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有BUG,这个实在是不应该。

网友C:
你可以用台达新出的DOP-SOFT软件,已经对在线模拟做过修正

因为后续会渐渐替代掉EDITOR,所以还请使用DOP-SOFT

网友B:
DOPSoft V1.00.01 Beta吗,这个还只是测试版,叫我们如何放心的使用???

网友F:
进入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COM1下有个BASE PORT ,点一下,再点修改,选择你的PLC确定就成了

网友G(2011-11-15):
建议你把通讯错误的内容贴上来,大家好帮你解决!应该不会是人机或软件的质量问题。偶以前用台达的时候,也专门出现通讯连不上、人机报错;多用几次就行了。

网友H:
com1 站号1 通讯错误 3

DOP-B07S515

PLC OMRON CP1E

网友I:
你的通訊端口選擇的是COM1嗎?如果選擇的是COM1,那麼PLC與HMI的連線要接到COM1.通訊方式只能選擇RS232

网友J(2012-09-06):
B系列的屏,给人感觉不怎么好,通讯这点~~~之前时不时就自动断,断之后又自动连上通讯~~~后来把通讯率改大点好象就没事啦~~~

网友K(2016-01-11):
故障记录:

com1 站号1:通讯错误3

连机型号:DOP-B07E415---DVP32ES200R

软件:DOP Soft1.01.10---WPLsoft2.37

触摸屏端设置:com1 连接,连线名称:link1,控制器名称:Delta DVP PLC

                        Rs232,7,1,9600,Even

是否要在屏端或PLC端写通讯程序?请指教。

网友K:
我也用过Screen Editor2.00.23软件,报rom i not match,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故障记录:com1 站号1:通讯错误3连机型号:DOP...

1、通讯线用的是台达的线吗?因为台达的RS232通讯线和三菱的很像,都是一端9针D型头、一端8针圆头的,正确的线脚是235(9针)对548(8针);

2、另外你监控一下PLC中,D1036和D1121的值,看下分别是多少,按照你的参数配置应该是D1036=H86,D1121=H1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用过Screen Editor2.00.23软件,...

这个软件不要再用了,只针对以前最老版本的B07S200系列的老机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今朝无事游天下  故障记录:com1 ...

查通讯线正常,我同时用该通讯线从电脑下载程序到PLC的,D1036为86H,D1121为H10,我将PLC的通讯口设置错了,com1 地址设为16,com2也设为16,com3设为1.我改一下看看。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