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释不清的现象

楼主(2011-10-01):
各位师傅好:我遇到一个解释不了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我公司有一台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我想把它们的相序接一直,在市电有电的情况下我把发电机启动起来把发动机的频率和电网的频率调一致(但不并网),测发电机三相输出与电网三相相线电压分别为200多伏,我百思不得其解。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相位不一致造成的压差,用双通道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只要不并网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将零线共地,再测测。

网友B:
将零线共地,再测测。。。

网友C:
与相位无关,应该是网电与发电机发的电,由于绝缘等因素形成的电位差。

网友D(2011-11-06):
零线共接拉没有啊,接好了再试试

网友E:
“在市电有电的情况下我把发电机启动起来把发动机的频率和电网的频率调一致(但不并网),测发电机三相输出与电网三相相线电压分别为200多伏,”

1、“但不并网”,并网就没有“200V ”了;

2、没有并网,发电机的相电压与电网的相电压同频不同相,当然有电压200V了;

3、如果你调相位,使发电机的相电压与电网的相电压相位趋于一致时,这个200V就会减小到零!

楼主:
请问刘师付怎么调发电机的相位,用什么方法?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刘师付怎么调发电机的相位,用什么方法?多谢了!

1、并网时,就是量两个相线的电压,接近零时闭合并网;

2、还是和调频率时一样,调发电机的功率、转速,频率一致后,微调转速可以获得瞬间相位相同的时候;

3、要想持续同步,只能是并网以后。

网友F:
有并网器的,可以买一个控制柜啊

网友G(2012-01-14):
刘老师说得对。

网友H(2012-02-27):
都对吧 我感觉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D(2012-04-10):
没有并网,零线不相连,就是这结果

网友I:
相位不一致造成的压差,用双通道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没有板式换热器,零线不相连,就是这结果

网友J(2012-05-21):
对:刘志斌关于“在市电有电的情况下我把发电机启动起来把发动机的频率和电网的频率调一致(但不并网),测发电机三相输出与电网三相相线电压分别为200多伏,”1、“但不并网”,并网就没有“200V ”了;2、没有并网,发电机的相电压与电网的相电压同频不同相,当然有电压200V了;3、如果你调相位,使发电机的相电压与电网的相电压相位趋于一致时,这个200V就会减小到零!内容的回复:

相位是不断变换的。频率差最小。电压差最小。相序正确时。可捕捉相位是否一致。相位一致时电压为0。也就是同步了。这也是并网的必备条件。可用两只380的灯泡串接并在两个电源的任意一相。日本采用闪灯法。调频率时会发现灯亮暗交替变化。灯完全灭时相位就一致了明白了吗。有现成的整步表可买。非常直观

网友K:
学习了。受教必顶,不能少于十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受教必顶,不能少于十字。

网友L(2012-06-24):
引用 网友H:
都对吧 我感觉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D:
零线共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网友M(2012-10-12):
就是不同步造成的。发电机的ABC跟市电的ABC没有可比性。

网友N:
真的受教了.....顶

网友O(2013-11-15):
并网就没有200V了,或者热交换器零线公用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