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名词----仪表

楼主(2011-10-01):
仪表
仪表一般只是用来指示数据用的仪器,分为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流量仪表、电工仪器仪表、电子测量仪器等
仪表和仪器的区别
  仪器是一种组合意义上的机器;里面一般会至少含有几种仪表.   仪表一般只是用来指示数据用
编辑本段仪表的种类
温度仪表
  玻璃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   压力式温度计   热电偶   热电阻   非接触式温度计   温度控制(调节)器   温度变送器   温度校验仪表   温度传感器   温度测试仪
压力仪表
  压力计   压力表   压力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   压力校验仪表   减压器   胎压计   气压自动调节控制仪器   液压自动调节控制仪器   压力传感器
流量仪表
  流量计   流量传感器   流量变送器   水表   煤气表   液位变送器   液位继电器   液位计   油表   水位计   液位控制器   计量仪
电工仪器仪表
  电流表   电压表   电流功率频率表   电流分配   测电笔   断路器   开关   接触器   继电器   接线端子   调压器   电压监测仪   智能电力监测仪   稳压器   兆欧表   钳形表   万用表   电量变送器   电流变送器   镇流器   整流器
电子测量仪器
  LCR测量仪   物位仪   粘度计   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
分析仪器
  色谱仪   色谱配件   光度计   水分测定仪   天平   热学式分析仪器   射线式分析仪器   波谱仪   物理特性分析仪器   摄影仪器   频谱分析仪
光学仪器
  光度计   折射仪   滤光片,滤色片   棱镜,透镜   分光仪   色差计   光电子,激光仪器   显微镜   望远镜   放大镜   经纬仪   水准仪   光谱仪
工业自动化仪表
  控制系统   调节阀   调节仪器   多功能仪器   加热设备   绕线机   装置   智能仪表   安全栅   变频器   模块   无纸记录仪   探头   放大器   加速度传感器   测速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转速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   张力传感器
实验仪器
  天平仪器   恒温实验设备   真空测量仪器   热量计   培养箱   恒温箱   腐蚀试验箱   硬度计   干燥箱   烘箱   振荡器   搅拌器   离心机   水(油)浴锅   恒温水箱
量具
  量规   游标卡尺   千分尺   卷尺   百分表
量仪
  圆度仪   三坐标测量机   气动量仪
执行器
  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仪器专用电源
  直流电源   稳压电源   交流电源   开关电源   不间断电源   逆变电源
显示仪表
  数字显示仪
供应用仪表
  计数器   电度表   恒温器   恒压器   抄表系统   计度器
通用实验仪器
  电热板   电热套   匀浆机   蒸馏器   分散器   捣碎器
机械量仪表
  测厚仪   高度计   测力仪表   速度测量仪表
衡器
  定量秤   台秤   轨道衡   计价秤   称重传感器   电子衡   地上衡   皮带秤   吊秤   配料秤
行业专业检测仪器
  风速风温风量仪   温湿度仪   粉尘测定仪   噪音仪   水质分析检测仪器   酸度计/PH计   电导率仪   极谱仪   采样器   气体分析仪器   照度计   声级计   尘埃粒子计数器   粮食油检测仪器   测汞仪
试验设备
  拉力试验机   压力试验机   弯曲试验机   扭转试验机   冲击试验机   万能试验机   试验箱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   平衡机   无损检测仪器   工艺试验机   力与变形检测仪   汽车试验设备   包装件试验机   疲劳试验机   强度试验机   试验室   振动台
编辑本段仪表主要性能指标
概述
  在工程式上仪表性能指标通常用精确度(又称精度)、变差、灵敏度来描述。仪表工校验仪表通常也是调校精确度,变差和灵敏度三项。变差是指仪表被测变量(可理解为输入信号)多次从不同方向达到同一数值时,仪表指示值之间的最大差值,或者说是仪表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测参数由小到大变化(正向特性)和被测参数由大到小变化(反向特性)不一致的程度,两者之差即为仪表变差,如图1-1-1如示。变差大小取最大绝对误差与仪表标尺范围之比的百分比:   变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仪表伟动机构的间隙,运动部件的摩擦,弹性元件滞后等。取胜着仪表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 是微电子技术的引入,许多仪表全电子化了,无可动部件,模拟仪表改为数字仪表等等,所以变差这个指标在智能型仪表中显得不那么重要和突出了。   灵敏度是指仪表对被测参数变化的灵敏程度,或者说是对被测的量变化的反应能力,是在稳态下,输出变化增量对输入变化增量的比值:   灵敏度有时也称"放大比",也是仪表静特性贴切线上各点的斜率。增加放大倍数可以提高仪表灵敏度,单纯加大灵敏度并不改变仪表的基本性能,即仪表精度并没有提高,相反有时会出现振荡现象,造成输出不稳定。仪表灵敏度应保持适当的量。   然而对于仪表用户,诸如化工企业仪表工来讲,仪表精度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实际使用中,往往更强调仪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为化工企业检测与过程控制仪表用于计量的为数不多,而大量的是用于检测。另外,使用在过程控制系统中的检测仪表其稳定性、可靠性比精度更为重要。
精确度
  仪表精确度科称精度,又称准确度。精确度和误差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因为有误差的存在,才有精确度这个概念。仪表精确度简言之就是仪表测量值接近真值的准确程度,通常用相对百分误差(也称相对折合误差)表示。相对百分误差公式如下:   (1-1-3)   式中δ-检测过程中相对百分误差;   (标尺上限值-标尺下限值)--仪表测量范围;   Δx-绝对误差,是被测参数测量值x1和被测参数标准值x0之差。   所谓标准值是精确度比被测仪表高3~5倍的标准表测得的数值。   从式(1-1-3)中可以看出,仪表精度不仅和绝对误差有关,而且和仪表的测量范围有关。绝对误差大,相对百分误差就大,仪表精确度就低。如果绝对误差相同的两台仪表,其测量范围不同,那么测量范围大的仪表相对百分误差就小,仪表精确度就高。精确度是仪表很重要的一个质量指标,常用精度等级来规范和表示。精度等级就是最大相对百分误差去掉正负号和%。按国家统一规定划分的等级有0.005,0.02,0.05,0.1, 0.2,0.35,1.0,1.5,   2.5,4等,仪表精度等级一般都标志在仪表标尺或标牌上,如 , ,0.5等,数字越小,说明仪表精确度越高。   要提高仪表精确度,就要进行误差分析。误差通常可以分为疏忽误差、缓变误差、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疏忽误差是指测量过程中人为造成的误差,一则可以克服,二则和仪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缓变误差是由于仪表内部元器件老化过程引起的,它可以用更换元器件、零部件或通过不断校正加以克服和消除。系统误差是指对同一被测参数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所出现的数值大小或符号都相同的误差,或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可目前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偶然因素所引起,其数值大小和性质都不固定,难以估计,但可以通过统计方法从理论上估计其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误差来源主要指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在用误差表示精度时,是指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之和。   【1】任何仪表都有一定的误差。因此,使用仪表时必须先知道该仪表的精确程度,以便估计测量结果与约定真值的差距,即估计测量值的大小。仪表的精确度通常是用允许的最大引用误差去掉百分号(%)后的数字来衡量的。   模拟式仪表的精确度一般不宜用绝对误差(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差)和相对误差(绝对误差与该点的真实值之比)来表示,因为前者不能体现对不同量程仪表的合理要求,后者很容易引起任何仪表都不能相信的误解。例如,对一只满量程为100mA的电流表,在测量零电流时,由于机械摩擦使表针的示数略偏离零位而得到0.2 mA的读数,若按上述相对误差的算法,那么该点的相对误差即为无穷大,似乎这个仪表是完全不能使用的:但在工程人员看来,这样的测量误差是很容易理解的,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可能还是一只比较精密的仪表呢! 模拟式仪表的合理精确度,应该以测量范围中最大的绝对误差和该仪表的测量范围之比来衡量,这种比值称为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误差。例如某温度计的刻度由-50℃~200℃,即其测量范围为250℃,若在这个测量范围内,最大测量误差不超过2.5℃,则其相对百分比误差为:2.5/50+200=1.0%   按仪表工业规定,仪表的精确度划分成若干等级,简称精度等级,如0.1级、0.2级、0.5级、1.0级、1.5级、2.5级等。由此可见,精度等级的数字越小,精度越高。
复现性
  (重复性)   测量复现性是在不同测量条件下,如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测者,在不同的检测环境对同一被检测的量进行检测时,其测量结果一致的程度。测量复现性必将成为仪表的重要性能指标。   测量的精确性不仅仅是仪表的精确度,它还包括各种因素对测量参数的影响,是综合误差。以电动Ⅲ型差压变送器为例,综合误差如下式所示:   (1-1-4)   式中e0-(25±1)℃状态下的参考精度,±0.25%或±0.5%;   e1-环境温度对零点(4mA)的影响,±1.75%;   e2--环境温度对全量程(20mA)的影响,±0. 5%;   e3-工作压力对零点(4mA)的影响,±0.25%;   e4--工作压力对全量程(20mA)的影响,±0.25%;   将e0、e1、e2、e3、e4的数值代入式(1-1-4)得:   这说明0.25级电动Ⅲ变送器测量精度由于温度和工作压力变化的影响由原来的0.25级下降为1.87,说明这台仪表复现性差.它也说明对同一被测的量进行检测时,由于测量条件不同,受到环境温度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其测量结果一致的程度差.   若用一台全智能差变送器代替上例中电动Ⅲ型差压变送器,对应式(1-1-4)中的e0=±0.0625%,e1+e2=±0.075%,e3+e4=±0.15%,代入式(1-1-4)得e综=±0.18%,要比电动Ⅲ型差压变送器e综=±1.87%小得多,说明全智能差压变送器对温度和压力进行补偿、抗环境温度和工作压力能力强。可以用仪表复现性来描述仪表的抗干扰能力。   测量复现性通常用不确定度来估计。不确定度是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而对被测量值不能肯定的程度,可采用方差或标准差(邓方差的正平方根)表示。不确定度的所有分量分为两类:   A类:用统计方法确定的分量   B类:用非统计方法确定的分量   设A类不确定度的方差为si2(标准差为si),B类不确定度假定存在的相应近似方差为ui2(标准差为(ui),则合成不确定度为:   (1-1-5)
稳定性
  在规定工作条件内,仪表某些性能随时间保持不变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度)。仪表稳定性是化工企业仪表工十分关心的一个性能指标。由于化工企业使用仪表的环境相对比较恶劣,被测量的介质温度、压力变化也相对比较大,在这种环境中投入仪表使用,仪表的某些部件随时间保持不变的能力会降低,仪表的稳定性会下降。徇或表征仪表稳定性现在尚未有定量值,化工企业通常用仪表零漂移来衡量仪表的稳定性。仪表投入运行一年之中零位没有漂移,相反仪表投入运行不到3个月,仪表零位就变了,说明仪表稳定性不好。仪表稳定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仪表的使用范围,有时直接影响化工生产,仪表稳定性不好造成的影响往往双仪表精度下降对化工生产的影响还要大。仪表稳定性不好仪表维护量也大,是仪表工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
可靠性
  仪表可靠性是化工企业仪表工所追求的另一重要性能指标。可靠性和仪表维护量是相反相成的,仪表可靠性高说明仪表维护量小,反之仪表可靠性差,仪表维护量就大。对于化工企业检测与过程控制仪表,大部分安装在工艺管道、各类塔、釜、罐、器上,而且化工生产的连续性,多数有毒、易燃易爆的环境,这些恶劣条件给仪表维护增加了很多困难,一是考虑化工生产安全,二是关系到仪表维护人员人身安全,所以化工企业使用检测与过程控制仪表要求维护量越小越好,亦即要求仪表可靠性尽可能地高。   随着仪表更新换代,特别 是微电子技术引入仪表制造行业,使仪表可告性大大提高。仪表生产厂商对这个性能指标也越来越重视,通常用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来描述仪表的可靠性。一台全智能变送器的MTBF比一般非智能仪表如电动Ⅲ变送器要高10倍左右,它可高达100~390年。
编辑本段仪表市场分析
  中、低档电工仪器仪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95%,高档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中低档产品的国外市场占有率在现有基础上有大幅度提高。我国仪表产业在2010年的市场发展将有望提高。产品结构调整目标。其中工业自动化仪表,重点发展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主控系统装置及智能化仪表、特种和专用的自动化仪表。产品技术水平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外先进水平,2005年销售额占到国产仪表销售额的30%。面向市场,全面扩大服务领域,推进仪表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完成自动化仪表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十五”末数字仪表的品种数达到60%以上。   主要生产厂家:苏州科雷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各类电厂仪表。
编辑本段仪表维护
  1、安装措施 合理选择安装地点:干燥、无雨雪滴漏的地方。   2、点检措施 有条件时由专人每日对保温材料的是否破损、蒸汽管路的是否堵塞进行技术确认与技术处置。   3、报警措施 有条件的可加装蒸汽泄露或断电状态的声光报警小装置,以方便保温防冻措施隐患的发现与及时整治。   4、巡检措施 由区域仪表维护责任人按预定巡检路线定时巡检。巡检中要检查保温管线阀门是否正常、保温箱是否正常、疏水装置是否正常、保温材料包装是否完好、电伴热供电元器件是否正常等。对易冻装置仪表进行重点检查并做好巡检记录,进行仪表及其保温防冻措施进行干燥、完整、洁净的维护保养,及时解决现场发生的保温伴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