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知识之——维护电子称称重传感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02):
现在电子称传感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在维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它的优点有:不容易磨损、显示很直观以及称量的速度很快等等,因此它已经慢慢地取代机械秤的位置。电子称一般由显示仪表、传感器以及承重传力系统组成的,最广泛使用的是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当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弹性体就会发生弹性形变,电阻应变片就会跟着发生一定的形变,导致它的阻值也会产生改变。电阻应变片的连接方式为平衡电桥式,因此当应变片的电阻发生变化的时候,电桥就会变得不平衡,从而输出信号,传感器就是这样把外力的作用转换成为信号的。
电子称如果出现了下面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称重传感器发生故障。
1、电子称无论在加载还是空载的情况下,显示仪器所显示的数值一直都在波动或者漂移,没有固定在一个数值上的。
2、用电子称重复测量同一样物品数次,添加同一样的砝码,可是称量结果却不一致,时而准确时而不准确。
3、电子称在称量物品的时候,结果不准确,因为添加砝码的数量跟显示仪器显示的数值达不到一致性。
4、当电子称的显示数值为零时,加上砝码,称量数值却没有显示出来。
5、电子称没有显示零,而且显示屏一直都处于闪烁的状态中。
以上的这些现在都有可能是因为称重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么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检验出故障是否发生在传感器上,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加快对电子称的维修的速度。
要判断是否是称重传感器发生故障,就需要把它从系统中拆下来,然后分别对输入抗阻和输出抗阻进行测量。在正常情况下,输入抗阻的数值为380Ω,而相应的输出抗阻的数值为350Ω,如果测量的结果显示的数值并没有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就说明传感器已经被损坏了,需要维修。如果输入和输出抗阻都发生断路的故障的话,就可以对传感器的信号电缆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有断开的地方。如果信号电缆没有断开,那么就应该是传感器的应变片被损坏了。应变片如果被烧毁的话,一般的原因是有过大的电流进入到传感器。如果对输入抗阻和输出抗阻进行测量时,显示的数值不稳定,可能的原因是信号线的绝缘层已经损坏了,因此导致绝缘性能大大地降低,也有可能是因为传感器受潮了,因此导致桥路同弹性体的绝缘性下降了。称重传感器的零点输出信号值通常在-3mv到2mv范围内,如果测量得到的数值大大地超出这个规定的范围的话,可能导致的原因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传感器过载而导致弹性体的塑性发生改变,因此传感器损坏了,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测量出的输出信号数值很小或者没有零点信号的话,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传感器中的应变片已经脱离了弹性体。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