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后伺服无法使用

楼主(2011-10-02):
松下伺服大惯量200W ,惯量比300,最高转矩120%,负载率50%,滚珠丝杆传动,高速正反运动场合。

正常运行几个月后频繁过载,现场调试,每正常运行10几分钟左右又报过载,然后加转矩限制在150%,10分钟后出现振动,然后NG。断电在上电,只要一发指令就直接过载(不管是上位还是驱动器JOG)。怀疑是机械的扭矩缠绕,校机械后还是无效,更换驱动器就OK。

一百台中有三台发生此故障,一直无法解决,想咨询下各位大侠,交流伺服的过载保护一般是怎么设计的。既然有过载保护何以会损坏驱动器。

网友A:
亲,没人来回答吗,同样想学习一下伺服电机。

网友B:
过载后要复位的

网友C:
如果更换电机和驱动还是频繁过载,就得考虑负载状况是否发生了改变。

楼主:
更换驱动器后就OK了,才疏学浅,只是找不到病因。首先松下伺服标准品并未大规模出现该问题,客户的AOI检测设备也未大规模出现该问题。故障还是可能和具体使用环境有关。过载保护一般以电流的实效值和时间来建立函数,有可能IPM损坏。假后拆了驱动器从内部找找原因。

网友C:
经验是做出来的。

网友D:
个别驱动器的个别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E:
高速高转矩不能同时用。要么低速-高转矩要么高速-低转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速高转矩不能同时用。要么低速-高转矩要么高速-低转矩。

对于松下这样级别的伺服也只能这样要求了

网友C:
只要不超出速度的额定范围,任何伺服产品都应该允许以额定力矩实现恒转矩驱动。

楼主: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恒转矩输出的。

今天把故障伺服拿回来,运行OK。但故障总是有原因的,只是没发现,慢慢找。9月去工厂的时候也问了那边研发和SE,都没给回复,压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