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频率与脉冲数的设定

楼主(2011-10-02):
我有一步进电机,把频率脉冲数调的很低,就会抖动,调高了就没事了

我如果要求转速很低很慢,如何调了

我的步进电机只有整步和半步,是不是要有更多的细分的了

网友A:
同样问题在线求解等结果,占个沙发

网友B:
subdivided选择大一点。频率调高一点,脉冲数也大点。

网友C:
请问楼主脉冲具体调到多少? 步进电机在每分钟150-250转的时候会有共振点,这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增大细分可以减轻震动,但是无法消除,如果需要这个速度段,一般会加减速器避开共振点 如果低于150rpm,仍然有震动,加上你用的整步和半步的细分,可以判断是细分过小造成的震动,增大细分可以明显改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网络不好,提交了好几次。。。

楼主:
请问楼主脉冲具体调到多少?步进电机在每分钟150-250转的时候会有共振点,这是步进电机的特性,增大细分可以减轻震动,但是无法消除,如果需要这个速度段,一般会加减速器避开共振点 如果低于150rpm,仍然有震动,加上你用的整步和半步的细分,可以判断是细分过小造成的震动,增大细分可以明显改善! 希望对你有帮助

~~~~~~~~~~~~~~~~~~~~~~~~~~~~~~~~~~~~~~~~~

谢谢你的回答,有震动并且有很大的杂音,像卡住一样滋滋的响,调高了就正常了,

网友D: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E(2012-04-14):
开环情况下很难避免这种固有特性,实际上是电机需要的驱动力跟实际控制器的输出不匹配从而过大或者过小,表现为发热量大和系统振荡、抖动。有的控制器通过加装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根据闭环反馈,根据负载情况,调节电流控制电机旋转磁场强度从而达到接近静音运行的效果。

网友F(2012-09-27):
我个人认为主要从三方面去找原因,电压等级是不是一样的,还有就是驱动力是否满足,细分是不是合适?

网友G:
低频特性,需要把步进电机的相线换种模式去接,上位机发出的脉冲带加减速时间可调!

网友H:
那是不能避免的,低速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