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勒托利多电子秤的标定方法

楼主(2011-10-02):
(1) kingbird plus 3130
打开仪表盖,S1-1 在 ON状态下可以标定
1 称重状态下,按F1键进入 F1 按 确认 显示F1.2 用模式选择,确认
2 F1.3 MAX 最大称量 按确认
3 F1.4 e 确认
4 F1.5 CAL X X=0 跳过 进入F1.6 X=1 进入标定
5 E SCL 秤台为零,确认 15 CAL 倒计时
6 ADD LD 加码,60%MAX 确认 000000 去皮 和 模式 输入砝码值,确认
7 15CAL 倒计时 完成 按确认 到F2 按清零键,跳到 SAVE,确认保存。
(2) HAWK(防水型)
跨接主板上CAL
8 开机,按printer(开关打印) 和 zero(清零) 显示 F1 按 皮重 光标移位 按 功能 选择
9 按 开关/打印 进入“F1.2” 按 功能 选择 1 进入标定状态
10 CAP 最大称量 incr 分度值 escal 空秤确认
11 ADD LD 加砝码,000000 通过 皮重 和功能 键输入砝码值,确认
12 倒计时,CAL D 标定完成。按开关/打印 退回正常显示状态。
(3)3123 PANTHER
1. S1-1设定为on 开机,同时按 ENTER + ZERO 显示 F1
2. 屏幕显示 CAL X 选择 1 确认
3. E SAL 零位确认
4. “ADD LD”“ 000000 ”加砝码,确认,完成。
(4)XK3124 IND226
1. 按住 打印键 仪表显示“nRSFEr” 输 清零 去皮 清零 去皮 按 打印 显示“SETUP”.
2. 显示 F1.2.3 ,选择最大称量,
3.F1.2.6 选择分度值 F1.3 校秤 F1.3.2 选on 可以校两个加载点,off 一个
4. CAL 0,,按确认,FULL LD 加载砝码,确认,输入砝码值确认。
5. 功能 移动光标, 去皮数字加一, 清零 进入下一个参数
(5)MINICAT
1.打开外壳,J5短路后再开路,屏幕显示 S1 0 进入设定状态
2. S P 100 最大称量,可按 去皮 选择,开关确认
3. G 0.02 分度值
4. L —-,空秤确认,
5. C P 100 按去皮选择不同的重量, 按清零 确认。
6. H —- 加砝码,确认,E 0 去皮键选 1 ,保存 退出。
(6)kingbird XK3130
1.接通电源,进入称重状态,同时按清零和确认键,显示F1,按确认,显示 F1.2 选定单位
F1.3 最大称量,去皮和模式可输入数字,确认,F1.4 分度值 确认
2.显示 CAL 0 按模式 显示 CAL 1,按确认 显示 E SCL,秤台清零,确认
13 仪表显示 15 CAL倒计时, 显示 ADD Ld 加砝码,确认,显示 000000,去皮和模式输入所加重量值,按确认 倒计时,完成。
14 显示 F1.6 按确认 直到 F2, 按清除 显示 CAL OFF, 按确认 恢复正常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