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接触器区别

楼主(2011-10-02):
• 几类常用开关的国标定义:
1)接触器:能够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电流的一种非手动操作机械开关电气.可实现远距离控制、频繁通断的负载主要用于电机启动、停机控制.是一种“控制用”开关.
2)负荷开关:在断开位置上,能够满足对隔离器所规定的隔离要求的一种开关. 可实现电流的彻底、安全分断,主要用于负载的安全维护,是一种“维修用”开关.
3)断路器:能够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电流;也能在规定的非正常条件下,接通、承载一定时间和分断电流的一种机械开关电器.可实现过载、短路保护主要用于负载和短路的保护,是一种“保护用”开关.
4)继电器:是用于控制回路的,一个继电器往往有几对常开/常闭节点,可以用于不同的控制回路,它的节点不能通过大电流,一般不用于动力回路;接触器类似于断路器,是用弱电来控制接通或者切断强电的,主要用于动力回路.继电器,接触器应该说是同一类型的器件,通过线圈而达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作用,而断路器就是通常说的自动开关,是一种开关器件,它具有分断负载电流的作用
断路器和接触器都是用来接通和断开电路的.
一般情况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比接触器大(目前中压接触器最大为630A);断路器具有很好的短路电流开断能力(目前中压系统最大可做到80KA),而接触器需要和熔断器配合才能开断短路电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开断次数要比断路器多(一般都超过30万次),适合频繁操作.
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功能,能保护线路和电源能力的基本电器叫断路器.它常以能承受较大的负荷及更大的短路电流,并有自动断路功能.
应用:电力线路、用电设备的接通、断开与自动保护.
空气开关——一种只要有短路现象,开关形成回路就会跳闸的开关叫空气开关.空气开关也就是空气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动力来源于交流电磁铁,电磁铁由两个“山”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在上面套上线圈,工作电压有多种供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开短.20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以保护接点.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熔断器其实就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广泛用于配电系统喝控制系统,主要进行短路保护或严重过载保护.工作时,熔断器串连在被保护的电路中.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熔断器中的熔断体将自动熔断,起到保护作用,最常见的就是保险丝.另外还有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也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当过流时,它会自动跳闸,起到保护作用;空气开关、断路器都是保护电器.但它们不是一样.断路器是总称,它分为两种——框架式断路器和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框架式断路器俗称万能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头.他们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可重复使用.寿命一般在几千次到几万次.熔断器是靠熔体熔化保护线路的一种电器,不可重复使用.保护以后需要更换熔体.
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器,和低压断路器,高低压界线划分比较模糊,一般将3kv以上的成为高压电器.
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开关,它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它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一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分类:
按操作方式分有:电动操作、储能操作和手动操作.
按结构分有:万能式和塑壳式.
按使用类别分有:选择型和非选择型.
按灭弧介质分有:油浸式、真空式和空气式.
按动作速度分有:快速型和普通型.
按极数分有:单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高压断路器(或称高压开关)是变电所主要的电力控制设备,具有灭弧特性,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它能切断和接通线路及各种电气设备的空载和负载电流;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它和继电保护配合,能迅速切断故障电流,以防止扩大事故范围.因此,高压断路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高压断路器种类很多,按其灭弧的不同,可分为:油断路器(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SF6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压缩空气断路器等.
打个简单的比方:
断路器相当于插线把上面的开关;接触器相当于计算机的启动按钮;
断路器是用来供电的设备,不适合经常开合闸;
接触器是来控制电机启停的,是控制设备;
顺便说说继电器;
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原理基本上一样,
区别主要就是接触器的主触点是控制给电机等负载供电,通断电流都比较大;
继电器主要是用在控制方面,不用直接给负载供电;,通断电流都比较小;
• 请问自保持继电器(自锁型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有何区别?
解答
继电器可以分为单边稳态型,单线圈自保持型和双线圈自保持型.
单边稳态型继电器(普通继电器):单边稳态型继电器线圈通电则继电器置位,线圈断电则复位;
单线圈自保持型:单线圈自保持型继电器有自保持结构,在线圈上输入一个正向脉冲后继电器就保持置位状态,输入反向脉冲继电器就复位了;
双线圈自保持型:双线圈自保持型继电器的自保持结构由两个线圈组成,置位线圈和复位线圈,在置位线圈上加脉冲则继电器置位,在复位线圈上加脉冲则继电器复位.
自保持继电器相对与普通继电器有很好的省电功能,因此越来越多的取代普通继电器为广大用户所接受.

网友A(2014-06-11):
谢谢楼主的介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