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0期——定频空调PK变频空调

楼主(2011-10-03):
本周擂台:定频空调PK变频空调

        空调,在现代生活中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白色家电。而近些年兴起的变频空调,也慢慢的普及到了人们的家庭里面。可关于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较量,一直是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在本期擂台,我们就来讨论下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一些异同与特点。

1、简述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原理,能以实例描述更佳。

2、变频空调节能吗?请详细加以阐述。

3、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各有什么优缺点或特点?(例如性能、质量、价格、舒适性等方面的比较,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4、在我们生活中,购买定频空调划算还是变频空调划算?

5、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差异? 故障率的差异大吗?

6、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0月16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简述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原理,能以实例描述更佳。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变频空调可以分为交流变频和直流变转速两类,变频空调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大大提高。而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供电频率高,压缩机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这就是所谓“定频”的原理。

2、变频空调节能吗?请详细加以阐述。

变频空调并不一定省电,只有使用时间越长才能省电 变频空调,是不是真的省电?要看使用时间长短。变频空调最早是日本人发明的,在日本很受欢迎,占到95%以上,而在中国的市场额只有8%左右,为什么呢?这跟生活习惯和国情有关系,因为日本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家庭收入很高,日本家庭主妇多数不用上班,整天都呆在家,空调经常连续24小时使用。但对中国家庭来说,一般使用空调偏重于高温时段,感到非常热时才会打开空调,过一会儿又关掉,平均一天使用空调的时间只有5小时左右。 变频空调只有长时间不间断使用,其节能效果才会凸显,但如果开机时间不长、断断续续,那么是不省电的。因为变频空调启动时的高频运转是靠高能耗来实现的,此时的能效比非常低,对短时间使用的家庭来说变频空调是不省电的。按公司实验室测出的数据来看,如果每天平均使用不到8个小时以上的话,变频空调的优势根本会发挥不出来。从这个角度上看,定频空调更实用,买变频还不如买高能效的定频空调。

3、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各有什么优缺点或特点?(例如性能、质量、价格、舒适性等方面的比较,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变频空调产品优点

1、启动电流低——故不存在启动电流对电网和对电度表的冲击,也减少了对室内其它正在使用的家用电器的脉冲干扰影响。

2、低温运行性能好——制暖性能明显优于传统空调器。

3、控温波动小——利用改变压缩机转速即改变功率控制温度,避免了传统空调器采用的开/停运转控制方法易造成的室内温度上下波动大、感觉不舒服的缺陷。

4、电压适应性强——相比较传统空调器,有些变频空调器能在较宽电压范围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低于187v时也能运行自如。

5、节能——相比较传统空调器,可省15%-30%的电力。

6、控温速度快——由于在一段时间内能使压缩机以最高转速即最大功率运转,所以能迅速将房间带入控温范围。而普通空调只能以固定功率运转。

产品缺点

由于变频空调压缩机等原理还材料上运用的成本提高,让变频的空调产品在卖场上的售价普遍偏高,对于想要购买实惠空调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价格定位上的缺陷。

定频空调产品特点——首先定频空调相对来说在卖场上的售价比较适中,加上国家节能补贴的影响,让节能的空调产品售价更加实惠,近期在卖场上拥有着不错的关注度,产品性价比较高。

其次:产品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如果购买空调只用来满足日常制冷制热的需求,那定频空调则是首选,简单的设计实惠的售价都是他的主要卖点。

随着近年来定频空调厂商技术上的发展运用,产品的人性化使用也更加多样化,逐渐的在向前发展。

产品缺点——总的来说,定频空调在噪音值以及舒适度和人性化、健康功能的设计在大部分的定频空调上运用没有那么普及,还需要以后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的完善这一部分。

总的来说,变频空调在今年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很多厂商在今年也是重点的推出自己的变频产品,并且由于变频空调在舒适度和节能效果上都表现的比较出众,用户在购买过程中的关注度也逐渐的提升,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变频产品在现有空调市场上的占有份额逐渐上升,这也说明了空调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而定频空调也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推广在售价上变的更加的实惠,并且节能的定频空调和变频产品均有着不俗的关注度,购买空调的朋友便可从节能的定频空调和变频产品之间进行挑选,根据使用需求,选择适合自己购买的产品

4、在我们生活中,购买定频空调划算还是变频空调划算?

变频空调在今年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很多厂商在今年也是重点的推出自己的变频产品,并且由于变频空调在舒适度和节能效果上都表现的比较出众,用户在购买过程中的关注度也逐渐的提升,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变频产品在现有空调市场上的占有份额逐渐上升,这也说明了空调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而定频空调也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推广在售价上变的更加的实惠,并且节能的定频空调和变频产品均有着不俗的关注度,购买空调的朋友便可从节能的定频空调和变频产品之间进行挑选,根据使用需求,选择适合自己购买的产品。

5、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差异? 故障率的差异大吗?

变频空调容易坏损,维修难度大 !!

对比变频空调与定速空调的室外机内部构造,可以看出变频空调的内部构造要复杂的多,内部零件几乎要多出三倍以上。我们都知道,家电的结构越是复杂,零件越多,整机的寿命相对来说也会缩短。

故障率的差异和使用寿命密切相关。

网友B:
1、简述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原理,

压缩机将气态的制冷剂压缩为高温高压的液态制冷剂,然后送到冷凝器(室外机)散热后成为常温高压的液态制冷剂,所以室外机吹出来的是热风。
  然后到毛细管,进入蒸发器(室内机),由于制冷剂从毛细管到达蒸发器后空间突然增大,压力减小,液态的制冷剂就会汽化,变成气态低温的制冷剂,从而吸收大量的热量,蒸发器就会变冷,室内机的风扇将室内的空气从蒸发器中吹过,所以室内机吹出来的就是冷风;空气中的水蒸汽遇到冷的蒸发器后就会凝结成水滴,顺着水管流出去,这就是空调会出水的原因。
  然后气态的制冷剂回到压缩机继续压缩,继续循环。
  制热的时候有一个叫四通阀的部件,使制冷剂在冷凝器与蒸发器的流动方向与制冷时相反,所以制热的时候室外吹的是冷风,室内机吹的是热风。
  其实就是用的初中物理里学到的液化(由气体变为液态)时要排出热量和汽化(由液体变为气体)时要吸收热量的原理。
  环保型空调工作原理:
  用循环水泵不间断地把水箱内的水抽出,并通过布水系统均匀地喷淋在蒸发过滤层上,室外热空气进入蒸发降温介质,在蒸发降温介质CELdek(特殊材质的蜂窝状过滤层,让降温效果更理想,瑞典的高科技专利产品)内与水充分进行热量交换,因水蒸发吸热而降温的清凉、洁净的空气由低噪音风机加压送入室内,使室内的热空气排到室外,从而达到室内降温的目的。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之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其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而与之相比,“变频空调”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大大提高。而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2、变频空调节能吗?请详细加以阐述。

由于变频空调通过内装变频器,随时调节空调机心脏——压缩机的运转速度,从而做到合理使用能源;由于它的压缩机不会频繁开启,会使压缩机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这可以使空调整体达到节能30%以上的效果。同时,这对噪音的减少和延长空调使用寿命,有相当明显的作用
3、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各有什么优缺点或特点?(例如性能、质量、价格、舒适性等方面的比较,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变频空调的优点
①节能: ②噪音低③温控精度高④调温速度快⑤电压要求低⑥环境温度要求低

4、在我们生活中,购买定频空调划算还是变频空调划算?

实际用起来变频空调往往没有商家说的那么省电,因为,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在开机启动时,由于室内温度并未达到设定的温度,所以都是以最大的功率运行,这个时候,变频空调由于电路比普通空调复杂,因此有可能更耗电。当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变频空调通过变频器将压缩机的运转速度降低,理所当然的,耗电量就急剧下降了。而普通空调在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并不能调节压缩机的速度,因此它必须关闭压缩机,这时它的耗电量比变频空调还要低。但由于压缩机在启动/停止时,会产生瞬间的高压,频繁地开停对压缩机的寿命有一定的损害。

如果空调按照每年使用时间三个月,每月30天,每天平均运行8小时计算,制冷运行时间为960小时,按照空调功率平均为2000W算,制冷期间,使用定速5级空调(EER=2.6)总耗电量为1920度,如果使用目前上海标准5级的变频空调(EER=3.3),总耗电量为1510度,省电为410度左右,每台每年节省电费只有150多元。但是目前变频空调的价格要比普通空调价格超出千余元!
  另外,以北方城市为例,很多地区冬季都有供暖设施,每年使用空调的季节只有三个月左右,多数时间空调闲置,变频空调的优势并不明显。
直流变频节能48%是以偏概全
  中国制冷学会的专家指出,直流电的两个电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只有一个流向,不会发生交变,根本无频率可言,谈何变频?目前市场上宣传的所谓“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是直流调速空调,[1]它所采用的直流调速技术要远远优于调频技术。但营销人员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便不假思索地给它套上了原有的变频帽子,于是闹出了笑话。
  据介绍,直流调速只经过一次电压转换,所以能源损耗比调频调速要小。另外,由于这种直流电机的定子是永磁的,又省却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消耗,所以,它从电网电源到电动机这一段的电效率要比调频调速方式高,节省了一定的能量。但个别厂商却把这点内部调节系统的节能夸大为整机的节能,于是就有了节能48%的说法。专家表示,节不节能主要取决于制冷系统的设计与配置,视其系统制冷系数的大小而定。不难看出,将恒速空调机改进成调速空调机主要是为了改善其自动调节的方式,以提高机器的品质,而不是以节能为目标。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调速只不过是改善空调机运行品质的一个基础,而真正的改善还有赖于制冷系统的匹配。调节系统制冷量的关键部件是节流减压元件,如果不将其从恒阻尼的毛细管改成与调速范围相适应的、可调阻尼的电子减压阀 (膨胀阀),那么,这种调速空调机就没有多大意义,甚至还要多余消耗内部转换所需的电能。现今空调的效能比一般在2.6—2.9之间,极少有超出3.0的。因此,节能48%的宣传是不确切的。
无氟变频才是变频空调的发展方向
  环顾全球,目前日本无氟变频空调普及率已高达95%以上、欧洲市场销售的空调中也有90%以上采用的是R410a新冷媒的无氟环保空调、北美地区的相关政策也宣布2010年将全面禁用R22冷媒;在09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也加速了含氟空调淘汰的步伐,变频空调无氟化开始进入倒计时。到此,中国变频空调技术在经历了16年的历史沉淀后,以无氟变频技术为主导的空调时代正式开启。
  2009年开始中国变频空调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是以“低碳”为主导,由领先新无氟环保冷媒为代表的无氟变频空调逐步取代传统的变频空调。海尔提前实现“低碳”转型,在中、日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举攻克变频空调多项技术难题,历史性地实现了世界领先的PAM脉冲调幅技术、180°正弦波直流变频技术和第三代涡旋压缩机技术的完美融合,超前实现了1分钟速冷、2分钟速热,能效比更是高达6.91,运行24小时比普通变频空调省电5.2度。

5、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差异? 故障率的差异大吗?

如果对比变频空调与定速空调的室外机内部构造,可以看出变速空调的内部构造要复杂的多,内部零件几乎要多出三倍以上,并多加了一块PCB板。我们都知道,家电的结构越是复杂,零件越多,整机的寿命相对来说也会缩短。曾经有相关调查,变频空调在使用三年左右会发生各种质量问题。
  以海信空调为例,其变频空调会提供三年的质保期,压缩机提供五年的质保期。以之前电费的计算,每年如果节约150元,使用当5年后电费节约还不足1000元,但这时产品已过保。这样算来,空调的维修成本会再度提升。
  出于经济方面考虑,变频空调的优势大打折扣,因此现阶段多花一两千元买一款变频空调并不值得。当然,站在节约能源的角度上说,变频空调确实有一定优势,但是这超出的千余元是不是要让我们消费者来埋单?
  另一方面,变频空调的产品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高速启动,然后慢慢保持一个低速运行的状态持续运行。所以,对于哪些习惯了定速空调的用户来说,有时候会觉得空调制冷(制热)不够强劲,速度不够快。出于使用习惯来讲,变频空调也许不太适合这类人使用。

由于变频空调器是采用由电脑控制的变频器与变频压缩机组成的高技术产品,用户在选购、安装和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在选购时,根据房间面积来确定所选变频空调器匹数的大小(一般一匹变频空调器可用于14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尽量避免在超面积情况下使用;
  ②在安装、维修过程中,当需添加制冷剂时,应先将空调器设定在试行方式下运行或通过调节设定温度的方式使变频压缩机工作于50HZ状态下,然后按量加入制冷剂;
  ③变频空调的室外机有微电脑控制的变频器,其印刷电路板在高温及潮湿的环境中较易损坏,因此其室外机应安装在干燥通风处,避免日光曝晒和雨淋。如发生开机后室外机自动停机现象,应立即停机进行修理以免故障扩大;
  ④在日常使用中不要将温度设置过低,以避免空调器长期处于高速运行状态。最好设置在自动运行方式,这样既能快速制冷又能节电
  ⑤选购时,看技术是否成熟.目前多家中国空调企业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变频系列产品
  ,也取了诸多美丽动听的名字,然而,金融危机下消费者越来越趋于理性,简单以一个
  “变频”标签来吸引消费者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则需拿出“真本事”——成熟的核心技
  术。
  ⑥选购时,看品质是否稳定.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优质的产品才能长久的立足市场
  ,为消费者接受。对于“新宠”变频空调,其品质稳定性很大程度上跟技术成熟与否有
  极大的关系。然而产品的品质过不过关,需要第三方来验证。
  ⑦看服务是否专业.对于技术复杂的变频空调,简单的“虚寒问暖”服务已经满足不

6、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网友C: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之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关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

    而与之相对的变频空调由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得到较大提高。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消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的效果。

    供电频率高,压缩机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这就是所谓“定频”的原理。变频空调的核心是它的变频器,变频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高新技术,它通过对电流的转换来实现电动机运转频率的自动调节,把50Hz的固定电网频率改为30至130Hz的变化频率,使空调完成了一个新革命;同时,还使电源电压范围达到142V至270V,彻底解决了由于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空调机不能正常工作的难题。变频每次开始使用时,通常是让空调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速量进行制冷或制热,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由于变频空调通过提高压缩机工作频率的方式增大了在低温时的制热能力,最大制热量可达到同品牌同级别定频空调器的1.5倍,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制冷效果。此外,一般的分体机只有四风速可供调节,而变频空调的室内风机自动运行时,转速会随压缩机的工作频率在12挡风速范围内变化,由于风机的转速与空调器的能力配合较为合理,实现了低噪音地宁静运行。在空调高功率运转时,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地开开停停所造成的对压缩机寿命的衰减,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

    变频空调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启动时电压较小,可在低电压和低温条件下启动,这对于某些地区由于电压不稳或冬天室外温度较低而空调难以启动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由于实现了压缩机的无级变速,它也可以适应更大面积的制热要求。不过,变频空调的价位通常较定频空调高出几百元。

        变频技术的优点:

    (1)制热速度快;

    (2)较好的舒适性;

    (3)启动时对电路没有大的电流冲击。

网友D:
家用变频空调的优点,节能不节钱

网友E:
1、简述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原理,能以实例描述更佳。

定频空调即工作于电压220伏、频率50赫兹的普通空调机。 特点是: 1,工作的电源电压与频率固定不辨。 2,调温原理: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其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3,缺点是: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

变频空调是指其压缩机的工作电源的频率是可变的,于是压缩机的转速也是可变的。 特点是: 1,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变化而不是停机来达到控制室温,故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 2,其舒适度大大提高。 3,空调对电网的适应性增强; 4,节能。

2、变频空调节能吗?请详细加以阐述。

节能     由于变频空调通过内装变频器,随时调节空调机心脏——压缩机的运转速度,从而做到合理使用能源;由于它的压缩机不会频繁开启,会使压缩机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这可以使空调整体达到节能30%以上的效果。同时,这对噪音的减少和延长空调使用寿命,有相当明显的作用。

网友E:
3、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各有什么优缺点或特点?(例如性能、质量、价格、舒适性等方面的比较,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变频空调优点:
1 制冷、制热快。舒适性好。
2 低频运行室外噪音小。
3 长期运行节能。一般指连续运行数小时以上
4 启动转速低,可避免定速机开启时巨大的压机声。

5 室内房间温度控制较定速空调好。温度波动小。

变频空调缺点:
1 高频运行噪声大。
2 由于变频空调为达到快速冷、暖。开机后前期以高频运行,能效低,因此短时间运行不节能。
3 电控复杂,故障点较定速多。

4 价格较定速机贵。

定频空调优点:

1  定频空调相对来说在卖场上的售价比较适中,加上国家节能补贴的影响,让节能的空调产品售价更实    惠,近期在卖场上拥有着不错的关注度,产品性价比较高。

2  产品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如果购买空调只用来满足日常制冷制热的需求,那定频空调则是首选,简单的设计实惠的售价都是他的主要卖点。

3  随着近年来定频空调厂商技术上的发展运用,产品的人性化使用也更加多样化,逐渐的在向前发展

定频空调缺点:

总的来说,定频空调在噪音值以及舒适度和人性化、健康功能的设计在大部分的定频空调上运用没有那么普及,还需要以后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的完善这一部分。

网友E:
4、在我们生活中,购买定频空调划算还是变频空调划算?

我觉得还是变频好些

  一、节能:变频空调利用改变频率来调整压缩机功率,因此不会频繁启停,比同等规格的定速空调节能35%,省电更省钱。以海信2616变频为例,最低耗电量仅0.2度,而定速IP空调耗电量为0.95度。使用相同功率的变频空调2—3年即可收回与定速空调的差价。
  二、高效:变频空调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其开机时即以最大的工作频率运转,制冷制热十分强劲,海信IP变频机可以输出1.5P机器的制冷(热)量,三分钟达到设定温度后低频运转即开始省电。
  三、舒适、静音:变频空调的工作原理是高频调温,低频恒温,到达设定温度后,变频空调就低频运转,一般为20Hz左右,温度波动小,如海信变频空调的温差仅为±0.5度,控温精度是普通空调的4—6倍,避免了忽冷忽热的感觉,同时,没有压缩机的频繁启动,噪音自然很低。
  四、长寿:变频空调减少了开停机的次数,避免了频繁启停对压缩机带来的冲击,压缩机和空调系统工作稳定,寿命长,海信变频空调寿命长达15年。
  五、健康:变频空调没有频繁启停,温度恒定,同时,利用高压放电原理,产生大量的电子将灰尘吸附于空调过滤网上,杀灭细菌,更与氧气结合形成对人体健康有利的负氧离子,从而杜绝了因为温差大、空气浑浊所造成的“空调病”。
  六、价格:随着变频核心技术的掌握和产能的不断扩大,研发成本随之下降。经过几年的调整,如今变频空调的价格已经与定速空调相差无几,以海信1P变频挂机为例,价格仅为2300元左右,比IP一线普通空调价格相差几百元,而一年为用户节省的电费却高达260元以上(以每天使用6小时,每年使用3个月,电费0.5元/度计算)。
  七、趋势:在日本,95%的家庭使用变频空调,在中国市场,变频空调的销售同比增长率也达到了300%,海信空调在1996年便斥资10亿元引进世界上先进的变频空调生产线及其氦检技术,成为行业翘楚。

网友E:
5、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差异? 故障率的差异大吗?

变频空调容易坏损,维修难度大 !!

对比变频空调与定速空调的室外机内部构造,可以看出变频空调的内部构造要复杂的多,内部零件几乎要多出三倍以上。我们都知道,家电的结构越是复杂,零件越多,整机的寿命相对来说也会缩短。

故障率的差异和使用寿命密切相关。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Smile        lyc19730508

二等奖(10MP)2名:

www2008        www2008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三等奖(30积分)1名:

LJPWXY2008        LJPWX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