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怎么删除不要的屏保

楼主(2011-10-03):
我把主画面设成了屏保画面我想把屏保取消可怎么也不行 要么就是删除正个画面,我只想取消屏保尔不向删除正个画面该怎么搞啊

网友A:
把屏保那个选项勾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好说了,可靠性要时间去验证啊

网友D:
编程软件--设置模块参数--其他--去掉保护屏保的“勾”

网友D:
编程软件--设置模块参数--其他--去掉启动屏幕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