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化变电站安全运行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1-10-03):
关于小型化变电站安全运行问题的探讨

我县4座小型化变电站在运行中的安全问题和采取的技术措施讨论如下:

l一位微机型集控台运行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维护工作量大

(1)我县有两座变电站的集控台是采用一位微机型集控台。微机控制台控制部分的动作信号来自一位机,中央信号系统接受的信号也来自一位机,每当一位机及其相应的输入输出接口芯片发生故障时,虽然有保护动作但不能作用于跳闸和信号。运行中时常由于某一单元对应的输入或输出的接口芯片故障、某断路器操作机构异常或其控制回路故障、某一预告信号出现等,即引起集控台控制部分失灵,使其它断路器也不能正常跳、合闸,运行人员只好户外手动。特别当雷雨天气伴随电网各种故障、某开关动作后往往由于操作机构原因或控制台受冲击,导致集控台不能正常操作其它断路器,这对系统尽快恢复正常运行影响很大,于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很不利。

(2)微机型和集成电路型集控台的保护和控制系统均是采用线性集成运算放大器和CMOS集成电路构成.其动作功率小,速度快,工作电压低,因此对干扰信号反应特别灵敏。我县中心变电站采用微机集控台,运行中时有发生原因不明的误动作、误信号。

(3)微机控制台在结构上比集成电路控制台复杂,增加了一位机、单板机,器件增多,故障点也增加,特别是在元器件质量不过关的情况下,增加了很大的维护工作量,尤其是在县局技术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更是困难。因集控台的经常故障,由于(l)的原因,严重影响供电的安全可靠。

2SF6断路器与CD10电磁操动机构分体安装,运行维护工作量大

我县先期投运的2座变电站选用SF6断路器与CD10电磁操动机构分体安装,经常由于开关拒跳闸不到位而使跳闸线圈烧坏,并引起集控台故障。这主要是主轴、拐臂、连杆间的角度以及CD10机构止点间隙没有调好所致。但断路器主轴与操动机构通过拉杆不是垂直安装,也不是水平安装,而是偏一角度,这给拐臂角度即开关行程调整带来困难。即使调整好后,也不排除合、跳几次后.或合跳过程中,由于拉杆较长,受机械力随机弯曲变化,而引起拐臂角度的变化。

3直流和交流两种操作控制电源,使交电站、集控台难于发挥监控作用

采用硅整流直流电源为变电站操作控制电源,以及集控台保护(一位机)、信号部分使用交流电(台内再整流稳压),均受农网运行稳定性,特别是电网故障时的影响,使变电站、集控台失去应有的监控作用。现行农电网络连接脆弱,变电站受电电源单一,每当与大网联网线路故障、网内骨干电站故障即产生跨网(全网停电),站用电源失去,硅整流装置和集控台均失去电源,而此时即是正需要操作控制、信号显示的时候。这对于网内特别是中心或骨干变电站的运行极为不利。微机集控台要求电源质量高,而农网单独运行时,电压、频率变化较大,虽采用交流稳压装置,但瞬间电压冲击、频率变化仍对其影响较大,往往造成集成电路芯片损坏,甚至误动作。

解决上述几个问题应采取的措施是:

(1)选用一位微机与CMOS集成电路结合方式的微机集控台,不如选用全集成电路方式集控台
微机控制台的保护功能仍是由集成电路来实现的,只是中央信号通过彩电屏幕汉字显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集成电路控制台相比直观性一样。集成电路控制台运行稳定性、可靠性较高;它的各单元保护控制回路相互独立,某一部分发生故障,不致引起全站瘫痪。我县后期投运的变电站选用集成电路控制台,其维护工作量远低于采用微机集控台的变电站。而且集成电路控制台价格低出一位微机集控台2万~3万元,对于农网中心或骨干变电站可用此资金选用一套硅整流镉镍电池系统,并且集控台改为直接此电源,以此来保证变电站在农网各种运行状态下的监控作用。当然,若考虑技术先进性,较好的运行可靠性,特别是各种功能的完善,可选用八位微机集控台,但仍需要稳定可靠的操作电源。
(2)为了避免断路器本体与操作机构分体安装所带来的问题,可选用断路器本体与操作机构为一整体的SF6断路器。我县后期投运的变电站选用电动储能弹簧机构与断路器本体组合成一整体的SF6断路器。运行实践表明,这种断路器只要生产厂家保证器件材质和组装调整质量,安装固定后即可使用,并且运行中由于操作机构出现各种问题造成的维修工作量较少。我县有一座变电站投运一年来,此种断路器操作机构的维修工作量几乎没有。

(3)目前赣南地区农网的体制和结构,一般是以县级为农网单位,由各类大小水电站,35kV主干线路,10kV配电网络等形成可单独运行的电网,并通过某中心变电站与国家电网(大网)相并联。为此建议,“四合一”集控台应增设同期装置,在各主要联络或出线开关设同期点,尤其是中心变电站更应增设。这样,当县级。农网由于某种原因与大网解列运行后,需与大网重新并联时,可由某一设置了同期点的联络开关操作并网,避免了运行中的电站需停机待返送电后再各机并网的操作,农网的供电也不致因此中断。就我县农网而言,乡级电站通过10kV网络形成供电区,再由某35kV变电站的某一10kV间隔与县网并联,若开关设置了同期点,同样可避免上述问题。由此,县级农网供电的连续性、可靠性以及灵活性可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