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西门子PLC cpu224xp通信

楼主(2011-10-03):
请教大侠

我是初学者,最近需要做个项目,用到MT6070iH与西门子的cpu224xp

由于第一次用到以上两个产品,有些设置还不确定,请帮我看看是否设定正确

1,在EasyBuilder8000里选择的PLC类型,不知道选择哪个,是SIEMENS s7-200呢还是SIEMENS s7-200(VD any address),或者SIEMENS s7-200 PPI

2,打算把port0作为与触摸屏通信用,port1用作自由模式协议口

3,那么port0与触摸屏走什么协议呢,是PPI吗?

4,如果是PPI,那么在触摸屏里设置什么样的通信参数呢,因为好像在STEP 7-Micro/Win里没有地方设置通信口的数据位、有无奇偶校验、停止位

网友A:
SIEMENS s7-200

4.42版本的软件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

网友B:
在STEP中有对端口的设置啊,波特率;数据位

网友C(2012-02-13):
选SIEMENS s7-200就可以了,通讯参数自动就生成了.

网友D:
这个很简单:

第一:选择SIEMENS s7-200,采用默认的参数

第二:不管PLC采用哪个口,用什么协议,你只要把一根通讯线连上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E(2013-08-24):
还有,与S7-200通讯的电缆线是特别的别搞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