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西门子S7-300通讯

楼主(2011-10-04):
西门子S7-300通讯协议不公开,我们无法按相应的协议写程序,但是西门子提供给我们更为简单的方式来与之通讯。
大家可以在某些组态软件中找到这样一个DLLw95_s7.dll
就是这个DLL,使的我们与PLC进行数据交互极为简单
DLL时定义了如下一些接口函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load_tool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ByVal dev As String, adr As Type_PlcAddressType) As Long
这个函数是初始化连接用的,这个过程比较慢,大约要20S左右,这大概也是西门子为什么启动那么慢的原因吧;包括了如下几个参数:nr是指激活的连接数,范围是1-4
dev
是设备名,SetPG/PC里面有这个指定,一般用S7ONLINE就可以了,adr是指参数表,它是这样的一个type:
Type Type_PlcAddressType
     bytAddress       As Byte‘
这是站号,默认是2
     bytPlcSegmentID  As Byte‘SegmentID
,默认是0
     bytPlcSlotNo     As Byte‘
槽号,默认是2
     bytPlcRackNo     As Byte‘Rack
号,默认是0
End Typ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new_ss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As Long
这个函数没用到,可以去找一些资料来看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unload_tool Lib "w95_s7.dll" () As Long
这个函数是程序退出时用的,用来断开连接
‘ no, amount, valu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d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db As Long,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读取DB块中数据的函数
db
是指DB块号,比如DB10,则这个参数指定为10就可以了
nr
是指起始地址,比如读DB10的第4个字节中数据,则指定为4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字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字节数组,比如你要读取二十个字节的数据,那么应定义dim Returnvalue(20) as byte,然后用Returnvalue来做为传递的参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d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db As Long,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写DB块数据的函数,参数跟读数据函数一样,不多说了
‘ no, amount, valu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e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个是用来读取外部输入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入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字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字节数组,比如你要读取二十个字节的数据,那么应定义dim Returnvalue(20) as byte,然后用Returnvalue来做为传递的参数
从分析也可以看出,只有外部输入的值不可以写,因而它单独存在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a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用来读取外部输出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参数可以参照上面的函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a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用来写外部输出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m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读取内存变量的函数(M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m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写内存变量的函数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t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读定时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z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读计数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z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写计数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
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
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有了以上这样函数,相信会VB

网友A:
我先看一看对自己有没有用。

网友B:
这招不错  另外 还有可以考虑OPC的

网友C:
顶一下,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学习了

网友D:
用OPC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