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用安川变频器经常OC1故障,原因分析,手头没有说明书,应调整哪些参数

楼主(2011-10-04):
我公司电梯,在中较大时(低于额定),经常出现变频器保护,OC1。有手头没有安川变频器说明书,不敢轻易调整参数,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弱弱滴问下

这台变频器使用多长时间了?

变频器功率是否偏小?

先提示下:国内的电梯厂家为了显示自己产品的带载能力,会将电机的功率往小标,我之前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使用15K的电机续标成11甚至7.5K。

网友A:
楼主不妨说说用的什么电梯、多大电机、电梯之前是否正常运行

楼主只有多提供些信息,才能帮您解决问题啊

网友B(2012-09-01):
郑州光大电梯,原来齿道是提升机,升级改造安装的,下牵引。性能真不怎的,所报故障,多次试车,感觉是低速启动时力矩不足,不能有效启动引起的,后调整了一下刹车,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