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报警

楼主(2011-10-04):
高手们,我今天发现一个问题。

             大致情况是这样,主PLC连接几个 ET200S,其中由于距离较远,配置了诊断中继器。13号站出来的总线经过中继器后去向12号,和17号站,今天发现一个情况。·13号站正常运行,分出来的总线去往中继器也没问题,但经中继器后,去往12号站,12号站正常运行,但是去往17号站后,17号站一直抱故障,ET200S报警。SF和BF同时闪3下,BF再闪5下 .ET200后面是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断电重新上电也不行,请几天没这问题,今天突然发生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在线等,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已经配置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如果总线插头没人动过的话就换个ET200接口模块吧,时间久了都是到寿命的,只是这东西的故障一般都是间断的,报故障时有时无就是它自身检测出有些性能不稳定了。

网友B:
17号站是从诊断中继器直接出来的还是通过总线插头从12号站去的17号站啊,如果是从诊断中继器直接出来的你先看看是从哪个口出来的DP1,DP2,DP3功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诊断中继器的上面有两个小红色的旋转按钮调对了没?如果是从12号到17号的话就看看12号总线插头上面的终端电阻这两天有没有人动。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就像我在楼上说的换个ET200接口吧!

网友C:
先确认终端电阻有没有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