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B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4):
请教各位师傅,我的一台台达ASD-B1021伺服,就简单的输入模拟量速度控制,突然电机不能动作了,伺服器也没有报警。用软件重输入参数,还是一样CMD灯不亮,用软件强制点动是可以动的。请教各位大师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您好!请问您那边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是什么?控制卡么?有没有用示波器监控模拟量的输入信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