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信编写PLC程序,通常扫描周期多少?

楼主(2011-10-04):
大家通信编写PLC程序,通常扫描周期多少?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协议以及对应的物理接口。最近的以太网项目使用的是5ms扫描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协议以及对应的物理接口。最近的以太网项目使用的是5ms扫描周期。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 什么?  是通讯扫描周期吗?  一般不合太长,例如S7-300 的 通讯扫描时间大概占用 CPU扫描周期20%

, 再说了通讯扫描时间 的长短 , 和你通讯的对象,以及中断程序的数量大小,发送接收的数据 帧数 有关系;

总而言之 ,通讯指令 还是要CPU去处理的, 它会使得扫描周期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