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耗电的机械故障原因及其消除方法

楼主(2011-10-04):
                                                         电动机耗电的机械故障原因及其消除方法

在电动机检修实践中常碰到 一部分 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比正常值偏大 ,而出力却减小的现象c导致此现象 的机械 障有以下几种 。

(1)电机 定于 与 电机 机壳配合不紧 .导致立式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定子铁芯沿轴向移动 。 拆开电动机 ,发现靠 后端盖处,定、转铁芯端面错开 。定子铁芯移 位相 当于减 小 了空 气 隙 的有效侧面积,增加气隙磁通密度 导致 空载电流偏 大 ,输 出功率减 小 ,其电流值随定 、转子铁芯沿轴向移动距离的增长而增加 。消除方弦:在定子外圈上确定相隔9O。的4个点 .以2点对称同时轮流敲 打 ,使定 子恢复到原位随后在机壳铁芯部分相隔 180。处,用直径5 2mm的钻头钻 2个孔并攻丝(M6),钻入定子铁芯深度 5ram。把锥头螺丝对称地旋入螺孔 。笔者用此洼修理7台4极、6极5.5kW 节能 电动机 ,试机时空载 电流由 7A和 6 5A下降到给 定的 4.7A与 5 3A c基本恢复了出力 ,至今运转正常为了防止电动机因受机械振动冲击 ,而使螺丝 自动退出机壳外.可把锥头螺丝放在汽油中洗净,然后放在丙酮中清-先、晾干,用 GY一260厌氧胶涂满螺丝的螺纹上 .再 对 称且 与 机 壳成 水 平地 同步放入螺孔 c要 防止偏芯 ,以免造成气 隙不匀

(2)转子铁芯与轴配台不紧,导致立式安装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转子铁芯在轴上向前端轴向移动 。消除 方 法 用 套 筒 套 在 转 轴上,将铁芯加压复位.且把转子浸入水中露 出铁 :苍端面 .然后使转子铁芯两端与轴分别对称后 ,点 焊 牢 固 ,并作 静 、动 平衡试验
(3)定、转子铁芯相摩擦 c感应电动机定 、转子空气隙很小 往往由于 端盖 轴 承室 内孔磨 损 ,或 者
端盖止口与机座止口变形,使机座、端盖和转子者不同心而引起扫膛。也有因铁芯受高温而变形相摩擦,此类故障还会使电动机强烈振动 产生过热现象.甚至烧毁电动机绕组.造成事故停产 。
消除方法 :先 检验轴 承是 否处于合格状态.然后可在车床上校验转于铁芯有无异常变形 。根据变形 度 ,将转 子铁芯外径 减少(用 车床)JH~I)o 2~0 3mull,这时电动机的空载 电流略有增加 ,但不妨碍正常运转。如系端盖轴承孔磨损,可参照(5)进 行修理 。端 盖 止 口和 机 座 止 口磨 损 采 用 修 正止 口或调 换 新 端盖 后 配 车 止 口的方法米解决 。此外,还有端盖止口磨损后的粘接修复 。
(4)铸铝或铸铜转子断条 铸铝或铸铜转子断裂 ,其原因南:①发热 因素 ,包括过 载 及热 量不平 衡: ②电磁因素,包括单面磁力 、振动 、磁 力 中心线偏离旋转 中心 线 、导磁体饱和:③动力因素,包括振动和过大的动 力转 矩 ④结构 因素,包括铸件报废 、材料疲劳 、原材料报废 、电动机装配误差;⑤外物侵因素包括硬物落入气隙引起定、转子扫膛磨损 。一般.松动 、开裂的转=F导体占整个转 子槽数 1/9左右 时,出现空载 电流偏大 ,影响出力 。这种情 况下尚可勉强使用 若到 1,7时,电动机就不能工作了。
消除方法:把转子放在短路探测器上检查,发现断条,可用同一生产厂家生产 的同一 型号 电动机转 子替换 。

(5)轴承在轴颈上滑动,轴承与端 盖轴 承孔 配合不紧c 消除方法 采用粘接法检修。当轴 承 内外 环 和端 盖 轴 承孔 及轴颈表面有锈蚀部分时 ,应用 1/2 砂纸除锈,先用棉团蘸汽油进行粗洗.后用丙酮进行仔细的精冼,井使它们的粘台面处于清洁干燥状态,尔后,用毛笔(尖端剪齐)蘸厌氧肢粘剂 GY一260少许,接机件装配 先 后 次序 涂 刷轴 承 内环 及 轴 颈 表面 2  攻,厚度各为 0 1ⅡⅡn为宜 。要 防止漏涂 ,以免影响粘接 强度 。
      先装好轴承内油盖,后把轴承装配在轴颈正确位置上,待它组合固化24h后,再按上述同样方法在端盖轴承孔和轴承外环上涂胶,并立即组装。同时向电动机轴承容腔加优质锂基润滑脂ZL一2.加入量达容腔的 1/2~2/3为妥c除此之外,最好将端盖轴承室内孔镀铬转轴 用等离子喷涂的磨光方社.以便电机能持久正常工作c 厌氧胶有效期在半年内。去除厌氧胶粘剂有2种方法:一是加热法,二是溶解法r二氯甲烷)c一般采用加热洼后 ,仍可用常规方法拆除以远红外灯加热最为适宜,把温度控制在150~200。C 1h后 就可拆换对于余胶.趁热以干布擦拭干净。最后以二氯甲烷或丙酮刷洗干净 。
(6 J轴承轴向移动c有几台Y160M一4、1lkW 节能电动机,经检查发现轴承内外盖止口太浅,不能夹住轴承外环,在运行过程中轴承发生轴向移动c 消除方社:经测试后,在止口处垫一适当厚度的硬纸板圈或镀锌薄板铁环将轴承外环夹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