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否必接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1-10-04):
各位大侠,近期我需购买一个安川公司Σ-Ⅴ 功率为200w的交流伺服电机

但是不同销售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说日本的伺服电机都必接隔离变压器的,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有的则说 我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小,可以直接接家用的220V 的电源,不用隔离变压器也可以

整得我很是困惑,请问谁知道正解呢 ,我就是担心直接接家用的220V ,有可能把硬件烧了咋整

网友A:
200W伺服直接用单相220V市电供电问题不大。用380V的供电必须先经隔离变压器降压为三相220V。

网友B:
“整得我很是困惑,请问谁知道正解呢 ,我就是担心直接接家用的220V ,有可能把硬件烧了咋整”

烧也不会烧你的伺服, 不过到是有可能烧点你家里别的东西。

网友C:
我的一套200w的一直就用家里的220

网友D:
Σ-Ⅴ的你看看需要接电抗器不,要是不加大负载,也不需要电抗器,那家用的220v应该也可以。

Σ-Ⅱ家用的220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220v50h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交流伺服电机是用交流驱动器驱动的,还接什么电抗器!

网友G(2011-11-15):
视供电电压及设备工作电压而定。

网友H:
另外还要看工作场合的电能质量如何。
如果电能质量较差,就有可能影响伺服电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I:
单相220的直接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使用隔離式變壓器目的有二 降壓 另利用其容抗 減少外部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