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上电试机都有哪些步骤?

楼主(2011-10-04):
变频器上电试机的步骤①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②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③上电后观察是否出现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④无故障情况下,首先检查并正确设置参数; ⑤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⑥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可以带负载测试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