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4):
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要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故障隐患的前提下,运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