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通电后不转然后熔丝烧断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4):
首先检查是否缺一相电源,造成两相绕组承担负载电流,然后检查定子绕组之间是否有短路?再检查定子绕组是否有对地短路?定子绕组、电源接线是否有错误会造成短路?保险丝是否选择不当?

网友A(2012-04-30):
除了电气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机械方面的问题:1,电动机定子和转子之间是否有严重的扫膛现象;2,电动机的前后轴承是否损坏至使转子卡死;3,电动机所带的负载是否有卡死现象。这些机械问题都会使电动机的电流急剧上升至使保险丝烧断。

网友B:
自问自答?

什么情况?用熔断器做电机保护。断路器、电机保护器和热继电器都没有吗?

网友C:
石头发错了吧…………………………

网友D:
应该从电气与机械两个方面来检查寻找原因,电气方面:熔断器选择问题,电源是否缺相,电源是否接线错误;机械方面就是看是否有卡死的现象

网友E:
一上电,电机堵传导致电流增大把熔断器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