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刚刚断电时,不允许打开检修?

楼主(2011-10-04):
因为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内部都是“整流—滤波—逆变”电路结构,如果是单相交流整成直流,滤波电容端电压约在300V左右,如果是三相交流整成直流,滤波电容端电压约为650V左右,这么高的充电电压会危及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必须等待电容放电,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面板上的充电灯熄灭后,确认没电的情况下,才能打开机器检修。

网友A(2012-05-20):
专来坐沙发的;

摘取主题的一个意思:留出电容放电时间。

网友B:
   电容放电!!!

有没有可以像电柜内的放电装置立即放电后就可拆呀?

网友C:
电还没有放完,此时打开,有安全隐患,除非短接把电放完

网友D:
这种说法是针对非专业人员的提醒,我的看法。

网友E:
其实有电容的都要先让电容放完电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