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中振动很大,希望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4):
从电路上有三种可能:①如果是笼型异步电动机需要检查转子是否有开焊断路;②如果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需要检查转子电路是否有断路;③定子绕组也要检查是否能对称通电。
机械故障可能性: ①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②定转子之间气隙不均匀;③转子不平衡;④转轴弯曲;⑤铁芯变形或松动;⑥电机与负载之间的联轴器中心未校正;⑦风扇不平衡;⑧电动机直接放在桌上没有固定。

网友A:
我想楼主的回答己经很完善了。

网友B:
楼主的回答很全面 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楼主来答疑

网友D:
在问一下:怎么区分是电气上的问题还是 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E:
很好区分,一般电机故障会伴随电流增大,发热。或者脱开负载单试电机。

网友F:
安装问题、传动问题、轴承问题、负荷问题!

网友G:
电机的振动问题分轴向、径向和水平方向,不同方向的振动超标的原因也不同

网友H:
如果是变频器带电机,就可能载波频率设置太大

网友I:
精典,以后多加交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变频器带电机,就可能载波频率设置太大

这种
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K:
说起震动,想起N年前到济南震动机械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站到震动筛上,----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抖----呵呵呵------那个震动按、摩------那家伙-------腿都抖软了。。。

网友L:
多谢楼主分享!  去我qq群  聊聊吧  师傅  122673247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起震动,想起N年前到济南震动机械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站到震动筛上,----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抖----呵呵呵------那个震动按、摩------那家伙-------腿都抖软了。。。

呵呵....网眼也给振晕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