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变频器显示低电压报警

楼主(2011-10-05):
  我用了一台安邦信G7系列的变频器,运行时显示低电压报警,改了一下载波频率,好了一阵,但现在有频繁报警了,请问是什么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A(2012-04-30):
这样的问题,如果确定外部供电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了,和载波频率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