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excel连接

楼主(2011-10-05):
EXCEL
   新建一个表格在第一行第一列依次输入数据
   A1(A1): 1
   A2(A2): 2
   A3(A3): 3
   A4(A4): 4
  INTOUCH
   新建一应用程序,增加一访问名称 EX
   节点
   应用程序名称: excel
   主题: sheet1
   新建四个tag
   int001: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1c1 (对应于exce中的a1)
   int002: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2c1 (对应于exce中的a2)
   int003: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3c1 (对应于exce中的a3)
   int004: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4c1 (对应于exce中的a4)
  运行intouch 中的VIEW
  即可操作EXCEL中的数据.

我已经把INTOUCHEXCEL连接起来了,但是我们要通过I/OEXCEL中西门子S7-200进行数据交换,通过上面的方法。改变INTOUCH可使excel相应的单元变01。但是这样不能连接相应的S7-200的相关输入输出,请教。

以上列举出来的方法是以excel DDE服务器。intouch 为客户端。
  如果要实现S7200的通讯,可反向实现。
  如下.
  intouch 不作任何配置。
  EXCEL中输入 =view|tagname!tagname0001
  tagname0001:为你的s7连接在intouch上的点.

Intouch7.11

网友A:
你说的我都没怎么看懂。

网友B:
一步步试哦,从文档上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