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分布时钟的疑惑

楼主(2011-10-05):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数控机床中总线EtherCAT的项目,还没有上手,对其中的分布时钟比较疑惑,问题如下:

(1)分布时钟中的offset 、delay、t必须每个周期都校正么?如果不是每个周期,那是多长时间校正一次?

(2)主站启动时,什么时候第一次校正?如果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用顺序寻址做第一次校正,那在以后的过程中还校正,比如主站处于运行的状态?在主
站处于“运行”状态时,同步时钟校正是用什么方式寻址?

(3)如果某个周期校正了同步时钟中的offset 、delay,如果要把这个以帧的方式发送出去,哪在这个帧中还允许带有别的数据么?也即校正参数和别
的数据能不能同事在一个帧中同时发送?

希望各位大虾能指点一二。

网友A:
估计不会是每周期校正,开销不起!

网友B:
对,不可能是每个周期。有这么一段话

For static drift compensation, themastersends many separate ARMW or FRMW drift compensation frames (e.g., 15,000 frames) to distribute the System Time of the Reverence Clock to all DC slaves.

For dynamic drift compensation, themastersends ARMW or FRMW commands periodically to distribute the System Time of the Reverence Clock to all DC slaves. The rate of the drift compensation commands depends on the acceptable maximum deviation.

网友C:
都在如火如荼的研发现场总线,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不知道多少的收费路口在等着往里钻哪;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开放的标准,跟着人家后面走吧,不是俱乐部的成员就等着被忽悠吧。

其实好的伺服器架构早就有了,只是不在中国推广,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约,为什么要推哪?

所谓的标准就是排他性的,说白了,就是排斥大陆的,还跟着凑热闹,欧美会让你用他的标准去排挤他们自己的市场吗?

通过标准的准入门槛,不断的升级,就等着缴费吧,等差不了,好了,也逐渐推出市场了;就像现在的PLC一样,正在大力宣扬新的控制流程。

网友(2011-11-22):
呵呵    二楼说的是  确实不是每个周期   后来在代码中找到出处了

三楼说的也有道理   呵呵  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先学习才能超越啊!!!

网友D(2012-11-03):
引用 网友E:
二楼说的是  确实不是每个周期   后来在代码中找到出处了 三楼说的也有道理   呵呵  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先学习才能超越啊!!!

朋友,你好,请问你说的在代码里可以找到,请问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可以告诉我一声吗?谢谢

楼主(2012-12-29):
好久没来论坛了,现在都快一年没做这个了,忘在哪了  我手上也没有源码,抱歉不能给你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