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停电后再来电,RUN指示灯不亮,什么原因?求教

楼主(2011-10-05):
欧姆龙PLC停电后再来电,RUN指示灯不亮,PLC运行不了,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是不是低层软件出现问题.

网友B:
工作在STOP状态?

网友B:
一电源没来……二开关电源坏……三是指示电路故障……四……plc工作在stop状态……五二十四伏短路……

网友C:
用你的编程软件链接PLC,看看编程软件中PLC设定的初始状态是不是设定为运行.

Good Luck~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察看程序设置是不是由问题

网友E:
我的一个指示灯都不亮,只有输入指示灯亮,现怀疑是CPU坏,但不知道怎么保留原程序,急啊!

网友A:
你设计的原程序没有吗?

把其打到STOP模式,看还能读取程序吗?不行找他们的技术给想办法,但要不少钱的啊?

希望你能得到程序啊!

网友F:
         plc工作在stop状态,或者PLC里的电池电压偏低,停电导致程序丢失,更换电池,重新拷入程序。也可能PLC故障。

网友G:
停电多久了?别是你的plc的cpu模块死翘翘了吧?!

网友E:
我今天换了电源,可以用了

网友H:
原装OMRON欧姆龙模块 CPM1A-20EDR1

产品型号:CPM1A-20EDR1 品牌:日本欧姆龙

售后保修:质保一年

全新包装,正品行货,量大更优,欢迎选购!
QQ:2402098863

TEL:13636962573

http://www.fj-qzol.com/

网友I(2012-04-16):
欧姆龙cpm2a-60cdr-a PLC停电后再来电,电源指示灯亮,其余灯都不亮,RUN指示灯不亮,PLC运行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J:
欧姆龙cpm2a-60cdr-a PLC停电后再来电,电源指示灯亮,其余灯都不亮,RUN指示灯不亮,PLC运行不了,什么原因?
软件联机查看

网友K:
电脑与PLC联机,联接后设为运行模式,断开联机并拔下联机线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