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份触摸屏程序,但不知道怎样用电脑打开它

楼主(2011-10-05):
程序是设备方传过来的,对方让我们把程序文件夹放在U盘根目录下,插上触屏,之后按附带的操作说明文档就可以把程序传送到触屏,结果当然是成功的.

但是我不会在电脑上打开这个程序.以便学习一下.

这个名为"op1HMI"的文件夹打开是一个名为"mt8000"的文件夹,再打开有三个文件夹,分别是001. 002. pub.

001文件夹打开是一个名为"mt8000"的文件.

002文件夹打开有三个文件,分别是mt8xxx.001. mt8xxx.002. mt8xxx.003.

pub文件夹打开有二个文件夹,分别是driver. font.

driver文件夹打开是一个名为"MITSUBISHI_FX2N.so"的文件.
font文件夹里面是几个字体的文件.

请问怎样在电脑上打开这个触摸屏程序?

网友A:
MT8000 ? 威伦触摸屏? 去搜索试试EB8000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编译好的文件,想查看学习的话可以用U盘插触摸屏上把程序下载回来(下载回来应该是.xob文件),然后用EB8000里的‘工具-反编译’把.xob反编译成.mtp,然后就能‘文件-打开’查看编辑了 威伦不太熟悉,很少接触,不知道步骤对不对

网友B:
首先安装MT8000的编程软件,才可以打开

网友C:
引用3楼的。首先安装MT8000的编程软件,才可以打开

网友D:
请先安装最新EB8000软件: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

1.将001文件夹中的mt8000文件备份一个,后缀名改为“.xob”得到一个“mt8000.xob”的文件,

2.打开EB8000软件,使用“工具”--“反编译”,找到“mt8000.xob”,反编译。

3.点击“文件”--“打开文件”,找到“mt8000.mtp”,确认即可查看程序。

网友E:
1.将001文件夹中的mt8000文件备份一个,后缀名改为“.xob”得到一个“mt8000.xob”的文件,
2.打开EB8000软件,使用“工具”--“反编译”,找到“mt8000.xob”,反编译。
3.点击“文件”--“打开文件”,找到“mt8000.mtp”,确认即可查看程序。

同意5楼的,专业就是不一样!

网友F(2019-09-30):
引用 网友C:
引用3楼的。首先安装MT8000的编程软件,才可以打开

网友G(2021-10-28):
1.将001文件夹中的mt8000文件备份一个,后缀名改为“.xob”得到一个“mt8000.xob”的文件,

2.打开EB8000软件,使用“工具”--“反编译”,找到“mt8000.xob”,反编译。

3.点击“文件”--“打开文件”,找到“mt8000.mtp”,确认即可查看程序。